请教一个MPU6050角度问题!MPU6050适合做倾斜角传感器使用吗?

楼主(2018-10-16):
最近用MPU6050做了个测量倾斜角的板子。板子一边与地面固定着,另外一边测量板子与地面之间的角度。发现测量角度会不准,有时候板子角度变化了,对应输出的角度没有变化。是不是MPU6050不适合做这种静态应用呢?麻烦帮忙推荐款适合该应用的芯片。谢谢各位了!

楼主:
不知道是否MPU6050在这种应用场合上,程序方面需要做一些处理呢?

网友A:
ADXL362 用这个测量过井盖的倾角

网友B:
MPU6050既有加速度计又有陀螺仪,既能做动态倾角也能做静态倾角。如果你只是静态的可以选一个精度高点的加速计。

网友C:
绝对可用。 我用纯加速度传感器都做过倾角传感器。 商用了

网友D:
必须可以,不过精度不会太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XL362 用这个测量过井盖的倾角

这个芯片的精度到多少呢?这个也是读出各个方向的加速度跟角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要做好校准

校准是不是做好归零度呢?同个模块是否归零一次就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可以,不过精度不会太高的

这边精度要求1度左右就可以

网友(2018-11-28):
每次都要校准,不然就测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可用。 我用纯加速度传感器都做过倾角传感器。 商用了

请教下。如果要做动态的倾角传感器,单独三轴加速度能测吗?还是需要加上陀螺仪?(物体有可能静止,也有可能处于晃动状态)

楼主(2019-01-29):
引用 网友B:
MPU6050既有加速度计又有陀螺仪,既能做动态倾角也能做静态倾角。如果你只是静态的可以选一个精度高点的加 ...

精确度高点的加速度传感器芯片有哪些型号呢?能不能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确度高点的加速度传感器芯片有哪些型号呢?能不能推荐下

SCA100T,去看下,130左右一片。

网友F:
肯定没问题,做好角度的校正前段时间刚刚做这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没问题,做好角度的校正前段时间刚刚做这个项目

校准是校对0°?还是其他角度也要校对呢? 我这边做出来0点校准后误差差不多有3°左右

网友G:
是每次开机都要做水平校准0度,还是只要校准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是校对0°?还是其他角度也要校对呢? 我这边做出来0点校准后误差差不多有3°左右 ...

出厂校正一次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每次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每次开机都要做水平校准0度,还是只要校准一次

只需要校正一次,这个时候存储校正值,这样就不需要每次校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