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发布M33内核芯片STM32L5, 面向安全物联网应用, 抵御各种攻击

楼主(2018-10-17):
说明:
1、本月16到18号是2018年ARM技术大会,各大软硬件厂商的新品都将闪亮登场。

2、ARMv8-M架构是在2015的ARM技术大会发布的,2016年的ARM技术大会发布新一代M内核Cortex-M23和M33。V8架构最重要的就是加入TrustZone安全技术。正如 孙正义 在那年技术大会上面所说的,什么低成本,高性能都是不是最重要的,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

3、硬件方面的特色是512KB 双bank flash支持读写同步操作;支持单线,两线,四线和八线SPI,可以方便外接OctalFlash和HyperFlash;STM32L5系列还引入了新的数字外设,即使系统供电1.8V时,也可以保持USB通信,以及符合USB Type-C Rev. 1.2和USB Power Delivery Rev. 3.0的UCPD控制器

4、STM32L5将在明年第2季度量产,暂时还没有给价格。
     地址: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tem.html/p4087.html

知识补充:
V6,V7和V8架构的对比

对于一款武装到牙齿的M33内核物联网安全芯片如何应对软件攻击,物理攻击,通信攻击和固件更新攻击(图片来自Microchip SAM L11)

M33内核是不支持物理攻击的,需要厂家自己支持,而今年ARM新推出的Cortex-M35P内核是可以防止物理攻击的,通过提供物理安全性以及防篡改功能来解决此问题,即使直接访问硬件也可防止访问。

Cortex-M33架构框图:

Cortex-M33内核特性:

Armv8-M架构已经支持TrustZone,旨在防止针对目标设备的软件攻击

低功耗跑分ULPMARK

L552和L562选型

框图:

具体规格:

网友A:
我也觉得未来安全会变得很重要,不过感觉好像也没啥可做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网友B:
这种安全加密类的芯片会对中国禁运吧。

网友C:
小壁虎好像用的不多吧

网友D:
了解一下小壁虎最新的TG11系列,功耗指标和硬件加密吊打STM32L,只是最低配置都是64K flash,32K RAM,价格差不多2刀,略贵了一点。要不是价格敏感,真的就想换TG11了。

网友:
ARM厉害,加个TrustZone又可以出一波内核、重新收一遍钱,,生财有道

网友E:
看来在选择芯片方面,基本原则就是够用为度,如果紧跟他们的发展步伐,拖就被他们拖死了,M0 M3 M4 M7 M23 M33 。。。。。感觉周期越来越短,预计下一个Mxx很快就出来啦。

网友F:
好好研究下汽车的功能安全  工资肯定会涨很多的

网友:
是的,ARM原来只在A核上面使用TrustZone技术,好像我记得是去年开始就全面铺开TrustZone了。现在应用也是越来越复杂,很多小型IOT项目连内核态和用户态都不区分的,更别说可信态了。另外最近看了看STM32的SBSFU,感觉他的安全镜像的密钥有漏洞哇,应该可以在镜像打包工具里面可以逆向出来用来加密镜像密钥的密钥

网友G:
这么多功能,如何应对客户的砍价攻击!!??

网友H:
现在都争着出M23 M33核的单片机了

网友:
预计价格不美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未来安全会变得很重要,不过感觉好像也没啥可做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

芯片厂商的竞争太激烈,别人出,你不出,跟不上步伐,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安全加密类的芯片会对中国禁运吧。

这个应该不影响。可能货期稍微长点,我们之前有用过F439带加密,购买货期稍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壁虎好像用的不多吧

小壁虎的低功耗堪称一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一下小壁虎最新的TG11系列,功耗指标和硬件加密吊打STM32L,只是最低配置都是64K flash,32K RAM,价格 ...

小壁虎的低功耗堪称一绝。

当前M23和M33系列的安全这块,属Microchip的SAM L11和L10最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在选择芯片方面,基本原则就是够用为度,如果紧跟他们的发展步伐,拖就被他们拖死了,M0 M3 M4 M7 M23  ...

是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用到时候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好研究下汽车的功能安全  工资肯定会涨很多的

M23内核中Microchip的SAM L11和L10可以了解下.

满足汽车级认证AEC-Q100 Grade 1。最高等级是Gade 0,简单的等级区分如下:
Grade 0: -40°C to +150°C
Grade 1: -40°C to +125°C
Grade 2: -40°C to +105°C
Grade 3: -40°C to +85°C
Grade 4: 0°C to +70°C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多功能,如何应对客户的砍价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都争着出M23 M33核的单片机了

是的,各家的M23和M33都已经开始铺货。

楼主:
估计跟之前出的L4+差不多,估计他们当前还在观望。

网友F:
引用 楼主:
M23内核中Microchip的SAM L11和L10可以了解下.

满足汽车级认证AEC-Q100 Grade 1。最高等级是Gade 0,简 ...

一般现在着重看ASIL 等级吧
另外 我了解到很多tire1都开始用S32K代替之前的RH850 我们也开始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现在着重看ASIL 等级吧
另外 我了解到很多tire1都开始用S32K代替之前的RH850 我们也开始用了 ...

ASIL是系统安全等级。而这里的是芯片等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厂商的竞争太激烈,别人出,你不出,跟不上步伐,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个人看法。 ...

Cortex-M23和M33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M23内核中Microchip的SAM L11和L10可以了解下.

满足汽车级认证AEC-Q100 Grade 1。最高等级是Gade 0,简 ...

还有150度可以工作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rtex-M23和M33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安全加密类的芯片会对中国禁运吧。

还禁运,人家中天微的支持多种加密的芯片早就大方开卖了,不禁的时候,恐怕早就用上国产的了,ST就慢慢凉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150度可以工作的mcu?

TI有个高温器件选型手册,可以到210°,应该是做了特殊封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TI有个高温器件选型手册,可以到210°,应该是做了特殊封装了

这种芯片是不是禁运?能把连接发给我吗

网友:
关键还是要看性价比啊

网友:
SAM L10 L11溫度只到85,價格也不美麗
觀望觀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是不是禁运?能把连接发给我吗

网友I(2018-12-30):
TrustZone到底干啥用的,一直没认真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I:
TrustZone到底干啥用的,一直没认真看明白

我对TrustZone的认识还停留在这张图片上,等后面STM32L5有的卖了,就可以深入研究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了解一下小壁虎最新的TG11系列,功耗指标和硬件加密吊打STM32L,只是最低配置都是64K flash,32K RAM,价格 ...

小壁虎是哪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壁虎是哪家?

Silicon Labs

https://www.silabs.com/products/mcu/32-bit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壁虎是哪家?

同问。,,,

楼主:
楼上贴图了,由于logo上面带了个小壁虎而得名,就是EFM3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150度可以工作的mcu?

最常见的STM8af就有150度的,你可以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