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 串口固件升级问题

楼主(2018-10-17):
最近在弄 tms320f28335 串口固件升级,没什么头绪,各位坛友,有相应的demo可以参考吗,不胜感激!

网友:
你是想重新烧写还是升级APP?烧写用C2PROG

楼主:
做 bootloader 升级,2楼有建议吗

网友:
做过基于CAN的,串口的没有做过

网友:
28335串口可以直接下载程序的。和STM32着不多,调一下启动模式就可以了。之前搞过。

网友:
28335做升级需要注意:flash的加解密、

网友:
然后只有RAM运行程序才能对flash进行擦出,写入。其它参考stm32即可

楼主:
4楼可否发下 基于CAN 的 bootloader 例程程序,不胜感激!

网友:
论坛应该有开源用

网友:
论坛有开源ca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