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Modbus 扩展卡?

楼主(2018-10-17):
在网店中看了很多,但是发现所谓的扩展卡都是modbus转IO的,而我的需求是我们的设备之前同时需要和两个设备通过modbus通信,没有使用modbus所谓站号直接连接的方式,而是两个485口分别连接两个设备,这个两个设备都为主设备,我的设备为从设备。
现在问题来了,我的设备需要连接3个modbus主设备,而我的通信口不够用,而且也不想再修改我设备的程序拉。

所以想问问是不是有这种现成的产品存在?

有3个以上的通信口,一个通信口是modbus主,从从设备那里要到数据,2个以上的modbus从口,分别将数据发送到连接的modbus主设备上。

谢谢。

网友:
几几个做一个呗

网友:
这个需求不是那么普遍,估计很难找到现成品

网友A:
https://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spm=a2141.7631565.0.0&id=538299533444

网友A:
4个串口,主从可配置,一个为主,3个为从,1分3。还带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spm=a2141.7631565.0.0&id=538299533444

这个牛,应该满足LZ的要求了

网友:
如果有量,我倒建议自己写个,一般应用相对简单,如果没有量,还是买个吧。

网友B:
自己推荐一下,淘宝搜索 lm gateway202-po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串口,主从可配置,一个为主,3个为从,1分3。还带网口。

多谢推荐 不过建个超预算了
要60台,小10w块,不如自己用stm32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推荐一下,淘宝搜索 lm gateway202-poll

taobao提示 无此内容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taobao提示 无此内容阿

我把手册发出来,多主站转发

网友:
楼主这个视乎是485网关,或者是协议转换器,modbus主站取什么协议的从设备数据?各个485口之间要不要隔离,需求不是十分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