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有人做过FOC控制无刷电机吗?

楼主(2018-10-17):
最近想做个无刷电机的板子,想用foc算法增加稳定性,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看看AN1078这个资料
估计STC的速度不行,建议用STM32F103C8T6.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AN1078这个资料
估计STC的速度不行,建议用STM32F103C8T6.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东东

也有30多M,stc做四轴都挺溜的,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开源的程序才没有人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AN1078这个资料
估计STC的速度不行,建议用STM32F103C8T6.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东东

这个有库之类的吗?
不是很懂电机,但是想学习一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有30多M,stc做四轴都挺溜的,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开源的程序才没有人去动! ...

无刷电机六步换相用51没什么问题。foc可能计算压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六步换相用51没什么问题。foc可能计算压力太大

6步启动比价麻烦,低速启动困难,一不小心启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有30多M,stc做四轴都挺溜的,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开源的程序才没有人去动! ...

STC的ADC速度、指令效率都偏低。
最近研究AN1078文档,也大概懂了原理,然后自己按照原理写代码。
目前已实现:每个PWM周期能采集两相电流,并验证了pak\clarke公式,实现了开环启动。
在切入闭环时遇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库之类的吗?
不是很懂电机,但是想学习一番

有库,坛里可以搜到。
其实我觉得参照AN1078手册一步步的实现才更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的ADC速度、指令效率都偏低。
最近研究AN1078文档,也大概懂了原理,然后自己按照原理写代码。
目前已 ...

牛!!!!!!!!!

网友:
现在M0又不贵,干嘛用8位呢?

网友C:
AVR的有相似的例子。ATMEL有个XMEGA系列的AN,是做FOC的。运算量大,对资源灵活性要求高

网友D:
foc就不要用51了,几个除法运算,三角函数运算,在载波里面,51搞不定的

网友:
用STM32F103的吧

网友E:
好盈的电调做得那么好,好像还是用8位的MC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盈的电调做得那么好,好像还是用8位的MCU的。

你确定他们是foc的么?开环foc就不要难为51了

网友A:
刚整理了资料,发了个帖,有兴趣的朋友们交流一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4462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foc就不要用51了,几个除法运算,三角函数运算,在载波里面,51搞不定的

运算能力不行?32用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整理了资料,发了个帖,有兴趣的朋友们交流一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可以看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盈的电调做得那么好,好像还是用8位的MCU的。

好盈绝大多数只是6步换相的。我研究过一阵好盈,略有感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整理了资料,发了个帖,有兴趣的朋友们交流一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他这个还可以。有具体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的有相似的例子。ATMEL有个XMEGA系列的AN,是做FOC的。运算量大,对资源灵活性要求高 ...

所以就是其他的单片机不会所以才考虑51

网友F:
学个单片机没啥难度吧?单片机都不想学你去搞FOC?估计也是看看很难就算了这种吧

网友:
还是先搞明白电机的控制原理,再决定用什么单片机。

网友G:
给你支一招:

1、单纯的51也是可以做FOC的,但是只能是阉割版的,就是把FOC运算周期延长到300uS左右,英飞凌的51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性能太差,做好了,用途也不行。

2、市面上有好几家用51做FOC的量产芯片,但不是纯51,纯51性能的确有限,是51加上FOC的加速器(有DSP,有乘法除法器,有Cordic等等),如台湾的凌阳是加上乘除法加速器,深圳的峰岹是加上几条指令的FOC引擎,江苏的宏云是加上DSP处理器。其中江苏宏云JMT1808R FOC DEMO板,x宝上,38元一块,源码公开,利用你熟悉的51,C代码调用DSP的FOC功能(先可以不管FOC DSP代码,以后再学都行),找一本an1078为FOC的入门指导,然后看一下他们的调试视频,时不时地骚扰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几周之内,可小有成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支一招:

1、单纯的51也是可以做FOC的,但是只能是阉割版的,就是把FOC运算周期延长到300uS左 ...

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个单片机没啥难度吧?单片机都不想学你去搞FOC?估计也是看看很难就算了这种吧 ...

呵呵,也许是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的电调做得那么好,好像还是用8位的MCU的。

stc是不是也要搞一个来?

楼主:
正在考虑

网友:
用个灵动的2块多M0,跑的嗷嗷的,FOC的算法都是公开的,用51又能凸显什幺?价格还是能力?

无感的核心之一就是启动,没有好的启动,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的有相似的例子。ATMEL有个XMEGA系列的AN,是做FOC的。运算量大,对资源灵活性要求高 ...

技术不行采用51的

网友H:
八位机 还有ab寄存器模式  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八位机 还有ab寄存器模式  太慢了

难道真的无救了?主要是技术不是很好。用stm32不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难道真的无救了?主要是技术不是很好。用stm32不行

建议你用dsPIC33EP,8位机的编程习惯,也不用DSP指令,直接可干了。
用51费力不讨好,何必呢?成本节省不了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你用dsPIC33EP,8位机的编程习惯,也不用DSP指令,直接可干了。
用51费力不讨好,何必呢?成本节省不 ...

51却是够呛,可能技术不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整理了资料,发了个帖,有兴趣的朋友们交流一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非常不错,6666

网友A:
昨天发布了新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4862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发布了新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2129&page=1#pid10486230 ...

现在刚刚转起来,没有加foc,只是让他慢慢转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51却是够呛,可能技术不到家

没什么的,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玩多了就熟悉了。
我觉得你用STM32F031也会不错,好买。

楼主(2018-11-16):
引用 网友I:
没什么的,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玩多了就熟悉了。
我觉得你用STM32F031也会不错,好买。 ...

51现在能慢慢转起来,但是不能有匀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发布了新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2129&page=1#pid10486230 ...

问下,看了那个手册感觉好糊涂。如果在不考虑扇区的情况下,强制启动。怎么我搞得不到一个均匀的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看了那个手册感觉好糊涂。如果在不考虑扇区的情况下,强制启动。怎么我搞得不到一个均匀的速度? ...

我也没考虑扇区,直接用SPWM。
开环启动时,SPWM速度就决定了电机速度,就像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考虑扇区,直接用SPWM。
开环启动时,SPWM速度就决定了电机速度,就像步进电机。 ...

开环能实现匀速运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环能实现匀速运动吗?

为什么不能

楼主:
这是啥,竟然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