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超低功耗单片机,不需要电池供电,类似RFID?

楼主(2018-10-17):
寻找一款超低功耗单片机,不需要电池供电,类似RFID通过无限射频汲取能量。

网友:
用在什么场景下

网友:
同求,顺便问一下rfid用的是什么cpu?

楼主:
类似RFID,但是是主动询问的

网友:
搭车等大神

网友:
同问rfid用的什么cpu

网友:
nrf52832这样的低功耗蓝牙可行么?

网友:
430呗, 用番茄供电,当然加点醋 味道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RFID,但是是主动询问的

没有电,怎样主动询问?

网友A:
这要看你射频的能量的强度.如果是像非接触卡那种能量强度的话,一般的低功耗单片机都可以工作吧.一般低功耗单片机间断工作在休眠模式100UA的电流就够了.天线在近场经收到100UA的电流没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射频的能量的强度.如果是像非接触卡那种能量强度的话,一般的低功耗单片机都可以工作吧.一般低功耗 ...

距离10m左右

网友B:
合泰 盛群半导体,  OTP令牌专用芯片,低功耗模式0.2u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合泰 盛群半导体,  OTP令牌专用芯片,低功耗模式0.2ua

有没有用过好用的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D:
Tl的RF430FRL152H应该适合,以前去TI的研讨会时有演示过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的RF430FRL152H应该适合,以前去TI的研讨会时有演示过此功能。

430有希望 但是10m的电场  不太能

网友:
十米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用有源的比较实际.除非发身端功率特别大,否则一般公司还真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过好用的型号推荐一下

HT69F2562  忘了说了,我们用这款新品是汇编编程,据说也支持C,不过我们没用

网友E:
UHF无源rfid不是有现存的吗, 干嘛非得自己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UHF无源rfid不是有现存的吗, 干嘛非得自己整

想要读卡器主动询问某个ID,对应ID得卡才回答,而且回答得内容可以编程

网友F:
论坛有人用LGT做过单片机模拟的,我用EFM32也模拟过,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有人用LGT做过单片机模拟的,我用EFM32也模拟过,可以用

距离多远?

网友:
小于2CM,没多做测试

网友:
目前10米,无源UHF带个温度采样 都够呛,你还要回答内容可编程。。。。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10米这么远的距离,就是你使用低功耗接收数据整成了,发送数据怎么办?

网友:
据说以前金门架上十几米长的天线,可以点亮白织灯

网友:
你的主动问询,应该是RTF,不是TTF

网友(2018-11-22):
9.4米通讯,无电池。华盛顿大学用430做过。

网友G:
http://batteryfreephone.cs.washington.edu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atteryfreephone.cs.washington.edu

这个有点扯淡,耳机都能驱动,那得多大的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atteryfreephone.cs.washington.edu

原来有光电池

网友:
这个难度大,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多远?

坐等黑科技

网友:
这个要求有点难为人了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正常运行时功耗低的单片机,不是休眠时功耗低的单片机,毕竟感应供电后,单片机是要工作的。
其实主要看你线圈能提供的功率,我曾经做的一个项目,通过线圈感应,使用的单片机是AVR,还驱动几个继电器,但那个线圈做的也大了不少。
不过你这个相聚10米也太远了。

网友(2019-08-04):
扯蛋的,自己开发去。你可以温差发电,震动发电,收集电波能量,反正你得给单片机发电。没电,谁给你工作。

网友H:
一直不明白UHF 是如何做到多标签共存  读取和写入。

UHF 可以选中其中一个标签进行写入和读取数据 ,当成eeprom用可以,功能有限

网友:
手头一有套  自发电无线开关,   得闲拆开看看用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不明白UHF 是如何做到多标签共存  读取和写入。

UHF 可以选中其中一个标签进行写入和读取数据 ,当成e ...

随机时间

网友:
射频衰减太快了,可能还真不如光电池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