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pt100,想到用互感器隔离,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18-10-17):
今天突发奇想用电流型电压互感器隔离外部信号,被干扰搞怕了
(前面的0.455应该是不太稳的,图纸上前后级的地符号也没区别,各位凑活看吧
不知道效果会怎样,做个板子试试

网友A:
普通互感器能测直流?那要 DCDC 何用。
你说的应该是霍尔电流传感器吧?

网友:
直流量能传递过去吗?

网友:
理论上可以,不过不知道精度怎么样,我做过类似的,精度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互感器能测直流?那要 DCDC 何用。
你说的应该是霍尔电流传感器吧?

他的互感器原边是一个闭环电路,理论上会震荡的,所以副边有电流传输过去的

网友:
我们以前的项目上用线性光耦。要标定。

网友B:
V/F 隔离 F/V变换吧

网友:
推荐用ti的AMC1301,可以试试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找找  TI 的 RTD 单芯片解决方案,白皮书里面有 如何应对干扰,用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不需要互感器折腾,好好的精度 全被 互感器折腾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F 隔离 F/V变换吧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