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intf()函数输出问题。

楼主(2018-10-17):
printf("%d", printf("%d", printf("%d", 12)));
编程测试输出结果:1221
请教输出是一个什么工作过程。

网友:
你要去看 printf 的原型说明,看看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网友:
printf函数返回输出字符的个数

有网络发帖,没有网络搜索嘛...

网友A:
int 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返回值:如果成功,则返回写入的字符总数,否则返回一个负数。
剩下的自己脑补,函数嵌套的,类似于递归,先执行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返回值:如果成功,则返回写入的字符总数,否则返回一个负数。
剩下的 ...

多谢回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