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关于伪差分的问题。

楼主(2018-10-17):
hi,大家好,RT,在论坛上看到一个坛友发的伪差分的相对于地是一个直流平面。我现在参考了一下NI的板卡,但是感觉他这个伪差分输出的负端有点看不明白,不知道是否因为我漏了什么东西,有没有哪位大侠搞过伪差分的指点一下?
其中R9外观看起来是一个ESD,丝印是个TV500,这里直接简化了。

网友A:
你去看看ad7606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看ad7606的数据手册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NI的这个指标写着输出阻抗是50R,但是我感觉这个电路输出阻抗怎么是50R呢

网友B:
电路没问题,输出50欧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问题,输出50欧也没问题。。

有个地儿画错了,R12是没有50R的,我重新更新一下图。
请问一下他这个负端怎么相对地平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问题,输出50欧也没问题。。

是这样子的电路图,就是这个伪差分的负端有点搞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的电路图,就是这个伪差分的负端有点搞不太明白。

双电源的呀,没看清楚,楼下高手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