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坛友:有谁知道这个后缀格式(.HP)的画板软件吗?

楼主(2018-10-18):
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只好来论坛求助了,非常感谢

网友A:
有PCB的格式之类的么?可以相互参考查看,另外可以用二进制或文本文件打开看一下,有些在前边是有文件信息的,有些时候为了“保密”会改扩展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PCB的格式之类的么?可以相互参考查看,另外可以用二进制或文本文件打开看一下,有些在前边是有文件信息 ...

好的,谢谢 我看一下先

楼主:
打开也看不到有关信息

楼主:
原理图是这种风格的

网友B:
蓝色走线。
不知道啥软件了。孤陋寡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走线。
不知道啥软件了。孤陋寡闻。

这个是转出的pdf格式

网友C:
可能是很古老的HP XY絵图器文件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很古老的HP XY絵图器文件格式.

哥们 这个软件现在可以找到吗?

网友D:
这个是hpgl格式,是绘图仪用的,用CAD看图的就能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这个软件现在可以找到吗?

試試可不可以.

楼主:
谢谢,不过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hpgl格式,是绘图仪用的,用CAD看图的就能打开。

CAD也打不开

网友:
试下这个软件吧!支持.hp文件但不知道是否与楼主的hp文件是同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