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o wedo2 连接scratch的协议谁读过?

楼主(2018-10-18):
在玩scratch, 貌似有人在1.4自己写了脚本支持串口通信,好像2.0又不支持,明年的3.0可能又有改变。 还是想用上官方的东西,一个是Picboard,arduino的,但是只有上传,读传感器,没有输出指令。然后是wedo,2的指令比较丰富,手上没有硬件,不知道谁有,如果监听过串口就好了。自己可以虚拟一个wedo出来和SCRATCH通信。

两件事,一个让scratch检测到wedo。 一个是input和output数据。

楼主:
主要目的是让scratch连上自己的单片机,stm,arduino什么的。

楼主:
估计没人搞过,找到一个S2A,利用firmata协议发送信息给arduino。先用着,只是有个python的插件,高手可能可以改成网络控制,记得有个yeelink。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3791580101rh4v.html

网友A:
能不能自己重新编译Scratch2.0源码
MBOT好象就是Scratch2.0+Ardui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自己重新编译Scratch2.0源码
MBOT好象就是Scratch2.0+Arduino

现在我看到两种自己改编的,因为它开源。
1。加自己的名字,带上自己的硬件。
2。用图形化编程arduino,生成的是单片机代码。 WINDOWS程序没了。 例如mixly。

mblock干脆搞了两个独立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目的是让scratch连上自己的单片机,stm,arduino什么的。

这不是小孩子玩的机器人什么的吗?我觉得倒不如花时间去研究scratch的生成文件的数据格式,接下来不就是一切顺理成章了吗,什么物理接口都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小孩子玩的机器人什么的吗?我觉得倒不如花时间去研究scratch的生成文件的数据格式,接下来不就是 ...

我觉得scratch做的win程序已经非常好了,特别是大量的资源,不喜欢国内改动的部分。
我手上有现成的arduino,stm32和其他的小制作,我现在就想小孩子在玩电脑上的游戏时,生活里面的小玩意可以跟着互动。

上面的提到的S2A已经达到我的要求了,只是要装python,每次运行一个第三方的程序。 关键问题是明年scratch3出来了,要用JS。 现在也有预览版了。JS显然可以直接控制本地硬件。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直接搞定,成为内置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scratch做的win程序已经非常好了,特别是大量的资源,不喜欢国内改动的部分。
我手上有现成的ardui ...

Webusb控制硬件没问题。scratch 3现在已经支持Microbit,调用webbluetooth.

关键是在于现在仍然没有开放随意添加exten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busb控制硬件没问题。scratch 3现在已经支持Microbit,调用webbluetooth.

关键是在于现在仍然没有开放 ...

其实1.4都已经支持了,我估计懂java的很简单,而且开源。

只是他自己的东西不做,只给lego做,而且那个arduino的PICOboard,就一个m328,卖老贵,只支持读入,不能输出。

网友C:
Wedo 1 倒是支持输入和输出,但是总共就两路,而且还有内置的映射,不算好用。

Wedo 1是跑HID协议的,不复杂。配合Lufa可以跑在Leonardo上,但实用性一般。

网友:
mblock的是开源的,目前还是比较好用的。github 上由mblock 的源码。  现在国内有好几家做这方面的, 已经开发的很好了, 像 比特, 奇幻,还有就是那种把编程逻辑变成硬件的, 适合幼儿园学习的。 这两年,幼儿编程发展的及其迅猛。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do 1 倒是支持输入和输出,但是总共就两路,而且还有内置的映射,不算好用。

Wedo 1是跑HID协议的,不复 ...

1是HID,2应该是串口的了,好像可以走蓝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scratch做的win程序已经非常好了,特别是大量的资源,不喜欢国内改动的部分。
我手上有现成的ardui ...

我说的不是它的本身,我说的是它生成的数据  .sb  如果能把这玩意能解读出来,就想怎么控制硬件就怎么控制了吗。。比如JAVA,  C#,或是某某语言,能识别出这种 *.sb 并且知道经的规则,一切就好办了吗,自己写一个中间转换工具,一切不就好办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是HID,2应该是串口的了,好像可以走蓝牙。

用什么监测? 我有2套wedo2.0

网友D:
wedo2.0还能用串口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wedo2.0还能用串口连的吗?

我也许理解错了,wedo2的蓝牙不一定虚拟的串口,就不知道如何监控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11ddcf0100zv51.html

刚刚试了一下mbot,用arduino刷出来的,连接mblock3可以。而且是开源的,只是我用arduino编译他的源码不通过。通过了就可以改动源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许理解错了,wedo2的蓝牙不一定虚拟的串口,就不知道如何监控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 ...

监测蓝牙包可以用USB dongle连接蓝牙,然后就可以用USB分析工具直接抓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