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超高温器件选型,-55° - 210°,涉及运放,MCU,电源等器件

楼主(2018-10-18):
一直以为150°就很高了,还有更高的。

网友:
这个很给力啊

网友:
这是想往石油行业发展了嘛?

网友:
选了能买到么?

网友:
在石油测井行业一般会要求高温,以前做过的D4TG一般能要干到175度以上,大庆油田上试验下井。

网友:
统称为买不起系列

网友:
价格应该也不便宜

网友:
210度啊,鸡蛋都煎糊了

网友:
不好买,好多都是禁售的,不过接口类的可以买!!

网友:
收藏了
同时看楼上的头像

网友A:
实际上通过高温测试筛选,许多标称125℃的器件都可以用到175℃

网友:
收藏 好有用的手册

网友:
感觉中国会被禁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通过高温测试筛选,许多标称125℃的器件都可以用到175℃

如何筛选啊?是一次性加温到175℃,看看行不行吗?要是要求长期175℃工作如何筛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筛选啊?是一次性加温到175℃,看看行不行吗?要是要求长期175℃工作如何筛选啊? ...

有专门的测试筛选公司,不过我们都是自己做;
不是一次加温,阶梯性升温,每个温度点保持一定时间,目标温度点会持续工作一定时间;
至于长期,我们一般在目标温度点下连续工作一定时间就算合格,具体的时间和测试方法有行标和国标。

网友:
根据ADI的文档,塑封的可以筛选后用到170°左右,更高的超过200得陶瓷封装了
这么高的工作温度,很厉害了,好像还有这么高工作温度的电池,也是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测试筛选公司,不过我们都是自己做;
不是一次加温,阶梯性升温,每个温度点保持一定时间,目标 ...

谢谢回复,再问2个问题,希望不吝赐教:
                                     1)据说不同工作温度器件芯片都一样,封装材料的不同决定可以工作在不同的温度,是这样吗?
                                     2) 看过国外的一个高温电路板,发觉很奇怪,一般同一种型号器件,型号相同时,尾号不同对应不同的工作温度,按理说老外买得到高温器件,可是他特意选择常温尾号的器件使用,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筛选后使用吗?我知道高温器件贵得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再问2个问题,希望不吝赐教:
                                     1)据说不同工作温度器件 ...

你好,对于高温器件我也只是使用,没有做详细的了解,我就我所知道的回答你一下,不一定全面:
   1.通常用的芯片的结温决定了该芯片能够使用的最高温度,不同的封装只是为了减少芯片本身的热阻,提高散热效率;
   2.这个具体原因不太清楚,不过有些器件的高温型号的某些性能参数相比常温型号要稍微差点,你可以看下数据手册会不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测试筛选公司,不过我们都是自己做;
不是一次加温,阶梯性升温,每个温度点保持一定时间,目标 ...

能工作不代表寿命满足要求

网友:
长期高温 芯片寿命没法保证

网友C:
被动元件如电感、晶振有耐高温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动元件如电感、晶振有耐高温的吗

等后面有这方面的素材了,给大家分享

网友D:
见到硬汉兄发的这帖,突然见到那 80' 时在部队捣鼓那防空导弹系统内板子上的这 TI 芯片的封装了。
这系统内均是已模组化,PCB 故障是随时可抽起让备用基板给换上,拆下来的每片坂上那含金量也挺惊人的。
但在部队有时也挺无聊,找了片故障换下欲送回反修的板子,刮去那超厚的三防漆,拿了只逻辑笔就开搞了!
之后发现是一颗 SN 54xx 的芯片坏了,假期回家带了片 SN 74xx 回部队,那接脚搞了许久才能对准并给焊上。
然后将系统关机,将备品给抽换成我搞的这片,再启动系统...Bingo!!还真的能正常运作了。
当初没多想就将那坏掉的芯片直接扔了,因为库房多得是备用板,且那接脚当时也非 2.54 的,所以直接给扔了。
而待要离开退伍时,见废品区有一颗超大的报废全玻璃电子管,约 30x60 cm 大,想带回来做纪念。过几天放假一大早,
就去废品区要取,结果见到原好好的管子竟然被人用小石头扔破了!是谁这么 TMD 晚上站哨无聊拿石头扔这颗来玩啊!
这真是感到很无奈,直到现在也是。后来只有留了两颗蛮粗壮用来锁导弹那稳定翼用的螺丝作纪念。
说道那两颗螺丝,每颗看上去与一颗训练用的手榴一样重,后来的几年带给同事与朋友看,我都是丢到空中让他们接着,
结果让他们接到后都非常讶异,因为看上去真的很重,拿到手上跟一节 10cm 的软塑胶管一样的轻,且直到现在也没生锈...
不知道是啥合金做的,估计应比同实心的钛还要轻许多!每枚四片翼要用八颗过磅锁上,还能承受超过音速 2.5 倍以上,在当时这真是黑科技了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到硬汉兄发的这帖,突然见到那 80' 时在部队捣鼓那防空导弹系统内板子上的这 TI 芯片的封装了。
这系统内 ...

厉害,非常感谢前辈普及的知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见到硬汉兄发的这帖,突然见到那 80' 时在部队捣鼓那防空导弹系统内板子上的这 TI 芯片的封装了。
这系统内 ...

牛。。我也想见识见识那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非常感谢前辈普及的知识

没事的,只是突然见着了这封ˊ装让我想到年轻时捣鼓过的疯狂事,也因若不是见着您贴的那颗亮澄澄的芯片封装,我还真无发形容当时美军军用系统内这芯片的封装名称哩!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我也想见识见识那螺丝

好,改时我将深藏的那宝贝盒内的这两颗怪螺丝给找出来拍张照让各位看看,不过目前这盒的外头已被层层垃圾宝买的的快递盒给堆成山了,待年底我放大假时有空且记得的话会再清出来给各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动元件如电感、晶振有耐高温的吗

我们单片机都用普通晶振在高温下使用,反正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没有测过漂移多少,寿命还行吧,但是调制解调器里面的器件好像是感性器件居多,包括集成电路,温度稍微一高就不行,这个比较头疼。

网友F:
175度,确实牛,能够工作到210度,非常厉害了,估计也就航天,军工,石油行业可以用到.  有个疑问,这么高的温度,供电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75度,确实牛,能够工作到210度,非常厉害了,估计也就航天,军工,石油行业可以用到.  有个疑问,这么高的温度, ...

等后面有这方面的素材了,给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