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核CPU的任务分配是操作系统做的还是硬件自己分配的?

楼主(2018-10-18):
另外如果CPU是8核,但线程只有两个在跑,那么另外的6个核是不是就闲着?

网友:
操作系统自动维护,假如是两个线程,他会在8个CPU里面动态调整,并不是固定在两个CPU跑。当然也可以手动指定CPU
我说的是linux下

网友:
一个线程只能在一个核心上跑,但是一个核心可以跑多个线程; 线程在哪个核心上跑是操作系统分配的

网友A:
在linux kernel中有线程的分配机制,好像叫SMP。可以通过代码绑定某个线程只在某个cpu上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nux kernel中有线程的分配机制,好像叫SMP。可以通过代码绑定某个线程只在某个cpu上调度。 ...

定死了,应用软件换到另外一个系统就可能跑不起来了。

网友:
windows下也是可以指定自己创建的线程在哪个CPU里面运行的。

网友:
确实是闲着,所以无论是哪个操作系统,都会有CPU使用率这种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