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按键按下后延时10后才响应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8-10-18):
现在有个CPU板子程序源码已经没有,本来按键按下后单片机就进中断响应按键,现在功能需求,按键按下后,要10s后才响应按键。按键按下后为低电平,也就是按键按下后前10S单片机口为高电平,10s后才输出低电平。CPU才响应按键

网友:
再加个单片机

网友:
2楼正确

网友:
延时继电器

网友:
555怎么样

网友:
再加个8脚单片机基本上是最优解了吧?要数字电路的准确性太低

网友:
是按一下按键10S后响应,还是按住10S响应短于10的按键无效?

网友A:
中断入口找到,机器码写个跳转替代原来的,然后汇编写断代码做延时响应,看下机器码,填hex文件里面。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人工计数,按下10秒后放开。

网友:
在前端增加个计数器,同时增加一个1s的时钟,判断按下去的电平,
如果按下去为低的时候,启动这个定时模块,当计数到10时,输出反转。
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找个1块钱的单片机,转换一下。

网友:
看看什么单片机,重新写一遍软件不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 8脚单片机搞定

楼主:
想简单的模拟电路搞定,不能加单片机,主要是单片机的程序没有,帮客户修改的,感觉比想象中难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入口找到,机器码写个跳转替代原来的,然后汇编写断代码做延时响应,看下机器码,填hex文件里面。 ...

想简单的模拟电路搞定,不能加单片机,主要是单片机的程序没有,帮客户修改的,感觉比想象中难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简单的模拟电路搞定,不能加单片机,主要是单片机的程序没有,帮客户修改的,感觉比想象中难实现呢 ...

我没有说加单片机额。是说改烧录文件,像51,pic这些指令集熟悉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简单的模拟电路搞定,不能加单片机,主要是单片机的程序没有,帮客户修改的,感觉比想象中难实现呢 ...

555延时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说加单片机额。是说改烧录文件,像51,pic这些指令集熟悉的,还是可以的。 ...

很难,因为源程序没有了,所以增加程序,改烧录文件的话,入口后面的程序的地址都要重新计算。

步骤是,将烧录文件反编译成汇编,再找到入口,加入程序后,再编译成烧录文件。

如果程序不复杂的话,我感觉重新开发反而更可靠。

网友:
RC就行了

网友:
加个几毛钱的几个脚的单片机,包烧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难,因为源程序没有了,所以增加程序,改烧录文件的话,入口后面的程序的地址都要重新计算。

步骤是, ...

楼主说是用的中断,中断入口地址都是固定的,所以会简单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难,因为源程序没有了,所以增加程序,改烧录文件的话,入口后面的程序的地址都要重新计算。

步骤是, ...

假如是51,外部中断0的话,那找到0003H,这里写个跳转到程序末尾空的地方,
然后用汇编写段需要的功能,编译成机器码,填到这段空的空间里面,再返回。看这个产品价值多大吧,价值大都可以搞。

网友:
reset timer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51,外部中断0的话,那找到0003H,这里写个跳转到程序末尾空的地方,
然后用汇编写段需要的功能, ...

这个也是问题呀,跳到程序末尾的地方,还是要检测定时器的中断标志,才作出10秒的延时计算。而且你这段代码也要编译成汇编。

到10秒后,你还是要调用按键处理。所以还是要修改主程序的调用。

还有一个RAM使用问题,需要定义新的变量。所以在hex文件修改几乎不可能,还是先反编译成汇编才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是用的中断,中断入口地址都是固定的,所以会简单很多。

感觉你把问题想简单了。

网友:
RC算一个时间常数,然后比较器输出,实在不行RC直接后面接单片机IO

网友:
1、加个cpld或者单片机
2、加rc振荡电路
3、加74系列电路(同里cpld)
4、加555

网友:
从人机交互的角度看,这需求很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问题呀,跳到程序末尾的地方,还是要检测定时器的中断标志,才作出10秒的延时计算。而且你这段代 ...

增加的程序根据你要的功能来写,一般我的做法是新功能用汇编写好,然后编译成hex文件,做参考,然后手工修改原来的hex文件。
楼主这个功能的话,首先0003h,跳到文件末尾,配置定时器,开定时器中断,返回中断。(其实就这两行代码,不用跳转也可以,直接在0003h写)
然后再定时器中断入口跳转到末尾,写按键响应的代码。
增加的功能简单,不用反汇编,手工改hex文件是可以的。
具体是加硬件,还是重写代码,还是直接修改hex,要根据项目本身来决定采用哪种方案。在小公司会碰到这种坑,以前弄过几次,对指令集熟悉的话,写个几十行机器码,肯定比整个代码重写快。

网友:
用RC吧,之前做过类似的延时输出,其实很稳定,就是延时时间不会特别准确

网友:
软件置个标志位,定个时,10s后打开

网友:
加RC不行吗?类似复位开关那种,当然只能支持一次性按完的,如果第一次按5S立刻松手然后马上再按下,它也是当继续按的

网友:
还是二楼的的方式最直接,一个STC,多方便简洁的事

楼主:
感兴趣的可以分析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客户从老外那里获取的设计

网友:
RC充放电做暂时,用三极管整一下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