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能检测烟雾强弱的光电传感器

楼主(2018-10-18):
想找一款能检测烟雾类信号的传感器:一个发射头,一个接收头,接收头能根据烟雾浓度输出不同的电压信号。

淘宝上搜了半天没找到,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

网友A:
烟感只类似这样的原理,不过他是开关型的输出,电位器确定阈值。 发射接收不是直射的,有一定的角度,粗略看来120度左右,这样常态接收管收不到发射管的光线,中间有烟雾时烟雾折射反射发射管的光线到接收管,采集接收管的信号输出就行了

网友B:
要求不高:对射光电传感器

网友:
PM2.5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感只类似这样的原理,不过他是开关型的输出,电位器确定阈值。 发射接收不是直射的,有一定的角度,粗略 ...

烟感以前用过,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对射光电传感器

网上看了下,那种只能输出开关信号

网友:
很常规的消防产品啊

网友C:
但是和你这个不太一样 我们是发射    反光板 然后反射 然后取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烟感以前用过,不太合适

以前怎么用的,光敏二极管改成模拟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和你这个不太一样 我们是发射    反光板 然后反射 然后取值

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怎么用的,光敏二极管改成模拟量了?

以前用的就是气体传感器了,如果应用环境不好的话,时间一长肯定会影响检测效果。对检测精度没有很高要求,但是要能随烟雾大小输出相应的电压信号。

网友D:
去买个火灾报警探头   感烟型

网友:
网上有暗箱壳体,装上红外对管就可以了,外加电路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就是最基本的烟感,现在采集的光电信号

网友E:
以前曾经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类比式烟雾感知器,国外有卖成品,非常贵,曾经自己搭电路试验,有几个麻烦处:
1) 烟雾浓度的数值输出要用指数,否则感测范围太窄,因此感测讯号要经过对数放大器,而对数放大器又贵又难买
2) 感测值飘很大,很不一致
3) 公司没有仪器和设备可以对输出数值做较正
最后结果没有成功放弃了,以上只是以前的个人经验,不一定正确,提供楼主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

红外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我们在研发 市面一直都有

网友F:
空气净化器上那种合适不?

网友G:
光电式烟雾检测本来就可以检测烟雾强弱

网友:
烟雾本身的主观判断因素就很大。
你这个可以用视频进行判决。

网友H:
没有现成的。如果有光学迷宫,用led或激光发射,对面光敏管接受放大。需要标定和校准。如果暴露在环境光下,用激光管,调制,接收加带通滤光片,解调

网友:
空气质量传感器按理说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买个火灾报警探头   感烟型

那种试过了,由于应用环境影响时间久了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曾经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类比式烟雾感知器,国外有卖成品,非常贵,曾经自己搭电路试验,有几个麻烦处: ...

看起来好麻烦 ,不过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气净化器上那种合适不?

那种应该也是跟烟感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电式烟雾检测本来就可以检测烟雾强弱

有推荐的吗,网上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现成的。如果有光学迷宫,用led或激光发射,对面光敏管接受放大。需要标定和校准。如果暴露在环境光下 ...

想找的就类似你说的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找的就类似你说的这种

你可以试试PM2.5传感器啊,有串口的,而且带风扇,主动吸气,tb大把。

网友:
PM2.5肯定没问题,夏普GP2Y1014AU也是可以的,如果量大做安防,可以提供全套资料的供应商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找的就类似你说的这种

楼主用在那个领域呢,我们有类似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