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ython 如何简单将16进制的数转成负数

楼主(2018-10-18):
网上 都是 16进制转整数  一个int()就可以了

比如 0xFE  -->> -2

实际得的是  254

怎么整

网友:
254-256=-2?

楼主:
目前 不考虑代码是否难看

直接通过获取值来判断大小范围

比如 0xFE 等于 254

254 大于 128

结果就是  (254-256) 等于 -2

同理16 位 32位的
........

楼主:
if 用的有点难受

有没有一个好点的库函数 直接一步到位的

网友:
感觉python里面的数据格式转换太蛋疼了。。。

网友:
https://docs.python.org/3/library/struct.html

>>> from struct import *
>>> pack('hhl', 1, 2, 3)
b'\x00\x01\x00\x02\x00\x00\x00\x03'
>>> unpack('hhl', b'\x00\x01\x00\x02\x00\x00\x00\x03')
(1, 2, 3)
>>> calcsize('hhl')
8

网友A:
def hex2int(hexnum):
    return ~(0xFF^hexnum)

print(hex2int(0xFE))

网友B:
import struct
x = 0xff
c = struct.unpack('b', bytes([x]))
print(c[0])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 hex2int(hexnum):
    return ~(0xFF^hexnum)

这个方法 输入正数的16进制 得到错误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port struct
x = 0xff
c = struct.unpack('b', bytes([x]))

这个方法还需要额外区分 8位数 16位数 32位数

网友:
抛弃Python,改用别的平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还需要额外区分 8位数 16位数 32位数

不知寬度, 怎麼決定sign bit的位置? 也就無從轉換起了

网友:
#16进制到10进制
>>> int('ff', 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寬度, 怎麼決定sign bit的位置? 也就無從轉換起了

莫要以其他语言的角度看待python

要想区分8位 16位 32位 拿C++ 来说,一个template 就足够了

再看看python int()函数

我只是想要找到和这一般简单的处理办法

7楼的办法就可以,只是事先判断下正负,负数可以统一处理

看图:

而我想要的 看看有没有办法 正负数统一处理

楼主:
按照 7楼的做法 改进 如下:

def hex2int(hexnum):
    if (0xFFFFFFFF >= hexnum >= 0x80000000) or \
        (0xFFFF >= hexnum >= 0x8000)  or  \
        (0xFF >= hexnum >= 0x80):
        return ~(0xFF ^ hexnum)
    else:
        return hexnum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要以其他语言的角度看待python

要想区分8位 16位 32位 拿C++ 来说,一个template 就足够了

這事和哪個語言無關, 大家用的都是2's complement數值表示法, 如果不知道sign bit的位置, 這個數沒一點意義. 即使在你he2int裏也是需要的.

网友:
0xff,如果 这个数16位, 对应的是255,如果是8位数,对应的是-1

网友:
我用python一处理字节数据,就被这些问题反复烦恼。pack unpack hex2int 。。。

搞了一个简单的 ,但只能python2.7 ,python3的struct.unpack喝bytes有所升级

import struct
a,=struct.unpack("b",chr(0xfe))
print(a)

>> -2

网友D:
python3的来了

import struct
a,=struct.unpack("b",(0xfe).to_bytes(1,byteorder = 'little'))
print(a)

>> -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ython3的来了

import struct

a, = struct.unpack('b', b'\xfe') 在Python2, 3下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a, = struct.unpack('b', b'\xfe') 在Python2, 3下都可以

  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 7楼的做法 改进 如下:

def hex2int(hexnum):

這個轉換很奇怪
>>> print(hex2int(0xF001))
>>> -61695
如果0xF001是16位, 那範圍該在-32768~+32767, 如果是32位, 應該是個正數. 沒弄懂這個轉換是在做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轉換很奇怪
>>> print(hex2int(0xF001))
>>> -61695

你是看到17楼的 说的 然后又试了下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看到17楼的 说的 然后又试了下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這是在stackoverflow上提到諸多答案之一

def twos_comp(val, bits):
    """compute the 2's complement of int value val"""
    if (val & (1 << (bits - 1))) != 0: # if sign bit is set e.g., 8bit: 128-255
        val = val - (1 << bits)        # compute negative value
    return val

>>> twos_comp(0xfe, 8)
>>> -2
>>> twos_comp(0xfffe, 16)
>>> -2
>>> twos_comp(0xfffffffe, 32)
>>> -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在stackoverflow上提到諸多答案之一

def twos_comp(val, bits):

这个 贼强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