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LAB X IDE启动停留在“正在启动模块”,谁有碰到过吗

楼主(2018-10-18):
前两天都是正常的,中间也没有装过别的软件,今天启动时一直卡在这个界面,MPLAB X IDE 版本是4.2的;系统是:WIN7 64位
4.15版本试过也这样,
电脑重启也无效
安装5.05版也一样
最后只有运行以前装的3.61版能正常运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我的4.1运行很正常

有没有卸载干净在装,有没有可能是异常关闭.

楼主:
一直开着卡在那里,几个小时没管它,刚刚它自己又能进主界面了。
关掉再开,又卡在上述位置。

网友:
这个启动的时候在加载什么模块都没有任何提示,分析起来有难度,不知道有没有日志可用。

网友:
重装吧,不行换最新版本

楼主:
奇怪了,家里的WIN10 64位电脑装的是3.55版本,能正常打开。
然后也装了最新的5.05版本,同样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我的就是这样,关闭电脑 WiFi 就好了,打开mplab以后再打开wifi .i

网友:
关闭,然后重开就会好的,至少我的是这样子的

网友:
看错了 ,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这样,关闭电脑 WiFi 就好了,打开mplab以后再打开wifi .i

应该是网络有什么问题,或者墙的问题。
我家的电脑MPLAB X IDE 打开大概过个十几二十分钟能进去,后来再试几次都能很快进去。
公司的电脑,早上开始进不去,后来关闭掉,拔掉网线再开就能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网络有什么问题,或者墙的问题。
我家的电脑MPLAB X IDE 打开大概过个十几二十分钟能进去,后来再 ...

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B(2019-07-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需要先断开网,进入后在打开网络。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0-04-12):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需要先断开网,进入后在打开网络。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要连接到oracle的数据库上去做用户使用情况的统计,由于墙和本地路由的原因导致卡在这里,目前这个问题还仍旧没有解决。但我自己最近发现不用拔网线也可以用,就是用手机做热点,不用自己的WIFI + 移动宽带,切换过去就马上可以接着启动。

网友(2020-08-20):
我的也是这样,只能断网启动MP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