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份ADC选型分析,请指导

楼主(2018-10-18):
需求:
工作温度范围:
-30~70℃
压力传感器4.93V供电,40mpa ,差分输出30.55mV;
3.3V供电,40mpa,差分输出20.45mV;

显示精度0.1mpa 测量范围0~40mpa 分辨率:400;
需要最小精度: 51.125uV;

分析:
需要采用ADC内部集成PGA功能,
需要有外部基准源功能;
需要传感器激励源需要与ADC基准源用同一路电源抵消波动影响;
        抵消原理:
        电桥传感器的输出电源表达式:
                激励源*四个桥臂分压的表达式
        ADC采集电压的表达式:
                基准电压*(量化值/分辨率)

方案1:
ADS1230,20bit单价6.2元
3.3V供电,        gain = 64         最大输入:±25.78mV    分辨率 = 49.17nV
                        gain = 128         最大输入:±12.89mV
工作温度:-40~85
INL+ Input Offset Error+ Gain Drift = ±10 + ±3 + ±500  =  ±578LSB  =  ±26.45uV;
Input Offset Drift = ±1.25uV;
26.45uV  +  1.25uV =  ±27.7uV;
最小精度约为±27.7uV;

工作温度:-30~70
INL+ Input Offset Error+ Gain Drift = ±10 + ±3 + ±400  =  ±433 LSB  =  ±21.3uV;
Input Offset Drift = ±1uV;
最小精度约为±22.3uV;

Ppm转LSB
1000000/1048576 = 0.95367431640625 ppm/lsb
1 ppm / 0.95367431640625 ppm/lsb  = 1.048576 LSB
结论
ADS1230 满足需求;

楼主:
上传数据手册

楼主:
方便查看,上传电气特性截图

网友A:
我只要一分钟就可以选型,拆个电子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要一分钟就可以选型,拆个电子秤看看

是的,我的需求就是和电子秤一样,同事测试了HX711,结论是受温度影响不符合需求;

网友:
如果我告诉你1230低温不行达不到-30℃,你怎么感谢我呢:)

网友:
6块多的价格哪里拿得到?ti的参数肯定比国产的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