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ython可以开发嵌入式应用吗?

楼主(2018-10-18):
请教一下,目前只是应用单片机做一些开发,如果想更上一层,譬如想用4G模块,丰富的UI等功能,除了学习Linux开发外,python能否做这方面的事情,如在一款核心板上用python开发,因为了解了一圈,Linux从上手到应用没有一年半载的根本用不起来,而且深受python的一句话:人生苦短,我用python指导,一个人的精力太有限,如果python能做到,那就学python,对这块有了解的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做原型可以,但是效率是个问题。

网友:
不是有microPython 么

网友:
最近玩了树莓派,以前比较抵触那个语法 ,现在由于没办法了,只好用Python了,然后发现,用Python实现同样的功能,真的是简单到了极点了,拿下载文件来说,一句话就下载下来了,c#或Android得一大段,用了一段时间后,已经习惯了这种语法,确实简洁啊

网友:
目前 好像就树莓派在用吧 你用python照样要搭建底层的开发环境 和linux工作量一样啊 如果做应用UI开发 QT是首选

网友:
在小主板上跑个 python的确很方便,现在小主板的性能越来越强,已经支持你这么做了
我们有个小项目就是用 nano主板 + lubuntu + python + wx + opencv 来做的,很方便,很多操作和树莓派基本一样

网友:
如果价格不敏感、资源不敏感的话micropython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是别人stm32f103可以完成的工作你需要stm32f405,并且需要经常关注内存使用情况,用C的话内存用量相对比较容易确认,python就不是

网友:
使用 MicroPython 很方便,如果有讲究效能或内存限制的需求,可以用 C 语言处理,写成 python module 即可,还是可以随时调用。

楼主:
Micropython的驱动库是不是比较缺乏,如4G模块,像移远的EC20等,是否需要自己写驱动

网友:
嵌入式的话 armhf能跑linux一切好说,更底层的话micropython支持cortex-M,是用c重新实现的嵌入式版py3 stm32f4可以直接port,两种运行方式:编译py3 code 到rom 启动时load执行,另外就是REPL交互,再通过main.py自
动运行 一些代码

网友:
python用起来是很简单,同样的功能工作量缩短很多,但依赖的东西比较多,有时候搭平台部署要费很多时间,而且出了问题也不好定位
有利有弊吧,不复杂的应用方面的确占优比较多

网友:
可以在Linux系统上用

网友A:
python当然要学啊,在树莓派这种linux下,很方便就可以处理图片,视频,拍照,串口,canbus,。。。肯定要学啊

另外,google 的tensorflow。
         很多好玩的东西,都是python

习惯python之后,会觉得c语言是很难的。。。
因为,python的语法实在是随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ython当然要学啊,在树莓派这种linux下,很方便就可以处理图片,视频,拍照,串口,canbus,。。。肯定要 ...

厉害厉害 学习Python是不是买个树莓派会更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 学习Python是不是买个树莓派会更方便些?

会好玩点吧,做点小东西什么的

网友:
资源 性能 相关的库模块

网友:
用Python成本降不下来,而且效率低下,主要还是消耗资源太多。

网友C:
感觉到用python搞嵌入式好比用BASlC搞工控,虽然开发界面友好,相对C语言,简单,快捷,但程序执行效率方面和C语言是没法比的。但用python调用其他语言写的模块,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到用python搞嵌入式好比用BASlC搞工控,虽然开发界面友好,相对C语言,简单,快捷,但程序执行效率方面 ...

用Python当然是为了方便二次开发才用呀。不给别人用的,性能有要求的,资源少的,就不要用了。
我现在在开发一个模块,最后给客户的是Python接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Python当然是为了方便二次开发才用呀。不给别人用的,性能有要求的,资源少的,就不要用了。
我现在在 ...

自己写的原生模块还是 用包装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自己写的原生模块还是 用包装工具

原生C封装成Python模块,我是MicroPython

网友(2018-12-16):
类似的:人生苦短,我用 linux.

试想,如果你平时工作生活用的就是 linux, 情况会怎样,这只不过是顺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生C封装成Python模块,我是MicroPython

什么平台上

网友:
Lua的效率和RAM占用都比Python好很多,但Lua的库比Python少,基本是没有

网友:
看场景,适合就好

网友:
ARM9平台(F1C100S)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ython当然要学啊,在树莓派这种linux下,很方便就可以处理图片,视频,拍照,串口,canbus,。。。肯定要 ...

这个随性好呀

话说,学python费劲吗,C也就勉强入门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随性好呀

话说,学python费劲吗,C也就勉强入门的水平

只能说相当好入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随性好呀

话说,学python费劲吗,C也就勉强入门的水平

c都能入门,那pyhon肯定没问题

网友:
嗯,加油,在看python

网友:
我能说不吗

网友:
linux里面用python很方便

网友(2020-12-27):
经过我一段时间的学习,发现Python是我们搞嵌入式的后面发展的一个方向,学了对我们开发的辅助工作好很多,比如搭建测试软件,算法验证等

网友G:
这个和华邦的arm9系列是不是一样的,怎么玩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华邦的arm9系列是不是一样的,怎么玩起来的?

搜lichee pi nano,还有widora R3。有很多资源和教程
特别是whycan.com,大把开源的F1C100资源

网友:
看效率吧。
简单的iot之类的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是高效的视频流处理的话,可能效率是不如c的。另外做ui,python也不是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