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朋友知道有带485接口的PIC芯片吗?

楼主(2018-10-18):
最近做一个案子, 板子空间很小.
想请教下, 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带16-24bit ADC, 带运放, 带485通讯, 工业类的, 8位单片机, 而且是低功耗的.
有没有这样的单芯片方案?

网友:
sh79f085?

网友:
PIC 10,12,16F系列,ADC最大只到12bit

网友:
小封装,板子叠起来?

楼主:
这个没有485? 不是工业类的把?

楼主:
PIC 10,12,16F系列,ADC最大只到12bit,
PIC没有485的把?

楼主: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01715D.pdf
真有485功能, 我靠, 厉害, 就是adc精度低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01715D.pdf
真有485功能, 我靠, 厉害, 就是adc精度低 ...

只是增强型串口,兼容485而已,要用RS485还是得外扩485收发芯片的。

网友:
我们都用单片机的串口,加RS485驱动芯片,得到RS485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01715D.pdf
真有485功能, 我靠, 厉害, 就是adc精度低 ...

还需要外扩输出IC的

楼主:
兼容485的意思是可以直接和对端进行485通信吗?还是说必须加485芯片?

网友:
PIC内部有CLC,相当于一个简单PLD,可以实现一定的逻辑功能。
用CLC实现两个IO互为反相输出。
用模拟比较器实现差分接收。
这就类似于485的差分信号收发,只是真正的485共模电压是可以高于供电电压范围的。
而这个伪485电压不能超出供电电源范围。

网友A:
想要体积小,那就软件模拟485。以前用AVR这么干过

网友:
楼主,2楼推荐的中颖的SH79F085,是个不错的选择,价格便宜,2-3¥的样子吧,有TSS0P20封装,带20bit的ADC,还有1-200倍的PGA,8KB的flash,串口485的问题基本无解,我还没听说过哪家MCU把485驱动器内置的,CAN倒是有的。ADC搭配200倍PGA时,实际可以做到17bit的无噪声位,也算不错了。

楼主:
我这边用在高精度温控器上, 一般都用的TI, ADI的芯片, 要做到耐140度高温, 所以中颖有点不敢用的.
不过软件模拟485倒可以考虑, 毕竟两端都是我自己的系统, 不是对接其他系统, 所以没有关系.
请教下TI或者ADI, Microchip有没有类似中颖这样的芯片?

网友:
485 这种只能外扩 没有把这个集成到mcu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体积小,那就软件模拟485。以前用AVR这么干过

第一次听到这种神一样的用法 ,,, 你确定这样用能过 EMC ?

USB的两根线倒是常常见到有高手用单片机来模拟的,不过大都是发烧友,,,

网友:
感兴趣,还没发现把485驱动芯片集成到MCU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