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分体式继电器故障率高吗?

楼主(2018-10-18):
定制plc,继电器输出。计划采用分体式继电器,也就是底座与线圈分开的。不是常见的pcb焊接式的。
没有用过。想通过万能的坛,看看坛友有没有用过的,稳定如何?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种继电器

网友A:
很多PLC 就这样干的

网友:
动作频繁可以考虑吧。
可靠性感觉纯看座子做工了……觉得能买到质量好的那就ok
其实紧急改设计不用座子也没事,这个座子和继电器的封装兼容的,焊座子和直接焊继电器都不需要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PLC 就这样干的

谢谢。第一次用担心稳定性,用这个也想着维修方便。造价低。用几个输出,插几个继电器线圈。不用不插

楼主:
最终倾向于大点的。板式plc,空间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PLC 就这样干的

没见过任何一线PLC内部这样弄的。

这些方法都是外扩模组。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就担心卡子时间长了松了

网友B:
中间转换环节越多,故障率越高。而且还是莫名奇妙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多PLC 就这样干的

plc大部分是直接焊的,没有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转换环节越多,故障率越高。而且还是莫名奇妙的故障

这种继电器用过吗?有直接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转换环节越多,故障率越高。而且还是莫名奇妙的故障

顶你,电气线路多个接点多个鬼!

既然都用PCB了,没必要用这种!还不如选用质量好点的继电器。

仅仅是更换方便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第一次用担心稳定性,用这个也想着维修方便。造价低。用几个输出,插几个继电器线圈。不用不插 ...

方便是方便,估计这个座子赶上甚至超过继电器的价格了吧,直接焊接,不用座子造价更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大部分是直接焊的,没有座子

PLC直接焊接继电器,可靠性倒是其次,成本吓死人的,那个继电器座子非常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直接焊接继电器,可靠性倒是其次,成本吓死人的,那个继电器座子非常贵 ...

座子1-1.5元

网友:
印象中十几年前的厂里,设备上的富士PLC外扩用了不少这样带座的PA-1A,没记得换过继电器,PLC没拆开看过,估计是晶体管输出用这个继电器转接带接触器的,为了更换方便就带座了?PLC的内部体积不可能放下去16个PA-1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