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车尾的2014年买 papago 520 电池、喇叭、TF卡同时损坏

楼主(2018-10-18):
我车上装了两个趴趴狗520,其中车尾的那台是2014年998元购买自京东自营的。

换新车时,我从旧车拆过来。

楼主:
前几天发现电池鼓包。

我换了一块耐高温,但只有200mah的电池。(原500mah)。

楼主:
电池来自这里:

网友:
我的电池也不行了。

楼主:
装上电池,开机,发现TF卡也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坏的。

三星tf卡保修10年的。但我死活找不到京东购买记录。

tf卡我全部京东自营买的啊。

楼主:
喇叭声音沙哑。

拆下来,卡尺量的10*18*4mm。

楼主:
喇叭很难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有卖的了,尺寸外观看起来一样。连形状都一样。

网友A:
我的520喇叭也因为沙哑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20喇叭也因为沙哑换了。

0.8元1只的货色。

你找原厂换的?

网友B:
TF卡坏了设备却没有提示,这个设计太坑了。

网友C:
2015年得佳明,三星tf卡,一直正常使用中。
推荐了很多次,好像没人注意

查了下,三星tf真得10年质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上电池,开机,发现TF卡也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坏的。

我前几天坏了一块两年前买的电脑主板,要发回京东保修,发现竟然搜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卡坏了设备却没有提示,这个设计太坑了。

可能有提示:红灯闪。

正常录像应该是红灯常亮。

由于车尾,平时没有留意它。

网友E:
感觉京东也许是删除了购买记录,特别是长保修的,我也是很多电子产品无法找到购买记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京东也许是删除了购买记录,特别是长保修的,我也是很多电子产品无法找到购买记录了。 ...

我就怀疑这个!!

可惜我找不到证据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015年得佳明,三星tf卡,一直正常使用中。
推荐了很多次,好像没人注意

同garmin,不过那个价格和papago不能房子一起比是不是。

另外我的papago是因为粘不住老是掉,然后usb坏了,一狠心上了garmin

最近整理发现,garmin的录像质量还是一般,又开始有想法了
附garmin录像照片截图

细节

//另外不好意思歪楼了

网友:
我的用了3年,也是电池鼓包,喇叭坏掉,也是淘宝找的这家换了,刚看老大说的,估摸TF卡也怪了,昨天发现红灯在闪,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0.8元1只的货色。

你找原厂换的?

某宝买的。

网友:
我买的东芝是终生质保,哈哈,只要京东在。。。

网友:
我也要去看下我那个papago,声音已经不行,我关了
电池应该也不行,卡行不行要去看下先

网友:
我papago一年就坏了,然后免费给换了一个新的...现在暂时没问题,,不过夏天老是掉,,我就一根用绳子绑在后视镜上,,这样也不至于砸坏..

现在想找一款可以夹后视镜上的,,顺便24小是监控的最好

网友:
我京东有一个一样黑色Class10的三星16G的卡订单能查到,不过订单时间没有了,空白.后一个订单黄的卡有时间2014.5.20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发现电池鼓包。

我换了一块耐高温,但只有200mah的电池。(原500mah)。

今天拿下来看发现只有下午的录像,早上的录像没有,应该是早上没有开机.
前二天一次早上突然发现趴趴狗没开机,因为我的屏幕一直常开的,屏幕没显示注意到了,然后插拔一下电源开机了,后来这事忘了,又没注意了.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好像香飘飘家有删除购买记录的,3年前买的空调记录也找不到了

网友:
tf卡建议用MLC介质的。tlc的就会慢慢变差,直到某些天记录是跳着的实际上已经不行了(我基本上每2周导出一次记录,买了n种卡基本上好的是7-8个月开始跳帧,差的2-3个月,然后卡就不行了。)。  我现在一直用创见的MLC的卡,质量不错。一张MLC的32G卡用了3年,问题还不大。不过已经退役换卡了。卡的接触不是很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今天拿下来看发现只有下午的录像,早上的录像没有,应该是早上没有开机.
前二天一次早上突然发现趴趴狗没开 ...

很多情况下发现没有记录不是电池不好,是卡不好造成的。 建议换张卡试试。
我的papago如果卡不好就会只记录几秒,然后就没了。或者只记录了最后的几秒。基本上换好卡就会避免这种情况。当然如果卡经常插拔的,触点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我在JD买了 冰箱 洗衣机 微波炉等,冰箱跟微波炉的记录也死活找不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很多情况下发现没有记录不是电池不好,是卡不好造成的。 建议换张卡试试。
我的papago如果卡不好就会只记 ...

是没开机,屏幕黑的. 你没记录的时候屏幕也没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同garmin,不过那个价格和papago不能房子一起比是不是。

另外我的papago是因为粘不住老是掉,然后usb坏 ...

这玩意不是用来拍高清视频,分辨力能够辨认车牌车型就足够了,关键还是工作稳定,不声不响哪天坏了,关键时刻的证据丢失,那就失去了用行车记录仪的意义。
还是首重功能稳定了。
白皙妹子没拍好,可惜:D

网友:
我也电池 应该也是鼓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上电池,开机,发现TF卡也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坏的。

sandisk有一种监控白卡,会比较耐操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不是用来拍高清视频,分辨力能够辨认车牌车型就足够了,关键还是工作稳定,不声不响哪天坏了,关键 ...

哈哈,你都觉得可惜是吧,本来我还准备做个动图给你看人家胸是怎么跳的

网友I:
这个中顺的高温电池我们测试过,并没有表现出比普通锂电池更耐高温的特性。我们在温度45-50度进行充放电测试,大概50个循环就鼓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怀疑这个!!

可惜我找不到证据啊。

确定狗东有这个习惯.我就遇到过.
  没有订单就无法在狗东上进行售后.只能找原厂.原厂售后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garmin,不过那个价格和papago不能房子一起比是不是。

另外我的papago是因为粘不住老是掉,然后usb坏 ...

哪国的妹子

网友:
推荐myio宇达电通大家试试,虽然很贵,比较这些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中顺的高温电池我们测试过,并没有表现出比普通锂电池更耐高温的特性。我们在温度45-50度进行充放电测 ...

你推荐一款。

网友:
目前没有值得推荐的电池,因为公司比较小,出货量也少,高温电池一直不好解决。不过后面我们解决了设备的温度问题,电池充放电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没开机,屏幕黑的. 你没记录的时候屏幕也没显示?

卡不好的时候屏幕亮的显示啥的一切正常,但录像灯显示没在录像。有时候会滴滴滴提示,大部分时候似乎是机器就没存进去

网友:
我的趴趴狗,也塑料支架断了,索性就取下不装了,裸着跑;前阵子还搞了点LTC开关锂电池充电器样片,准备自己改装锂电池供电的。。。

网友:
JD的购买记录并不是删 了, 而是变了....如果卖家改了原链接的东西, 你的购买记录也会一起变

这个设定很蛋疼的...

网友:
我的喇叭也坏了

网友:
现在买记录仪,哪款性价比好,最好是后视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坏了一块两年前买的电脑主板,要发回京东保修,发现竟然搜不到了。 ...

前几天看一新闻,京东恶意删除客户的购买记录!

网友:
现在有一种替代品,叫运动相机,体积小巧,大家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