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测量喷淋系统的压力与均匀性

楼主(2018-10-18):
喷淋系统从上往下喷淋,想知道怎样才能测出每个点的喷淋压力大小的分布,不知道如何实现,哪位大神有类似的应用指导一下呗。

网友A:
只能上压力传感器了!!!

网友:
这要上流体力学了。。不会

网友:
用个电阻式的触控荧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上压力传感器了!!!

压力传感器的面积太小啊,而且压力传感器是中心点受压才准确的。

网友B:
你要干嘛,如果是算管网,那全系统不是均匀的,一个10来米的管子,从入口0.5mpa,到另一头只有0.35mpa也很正常,设计上叫进行水力计算,autocad中有计算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干嘛,如果是算管网,那全系统不是均匀的,一个10来米的管子,从入口0.5mpa,到另一头只有0.35mpa也很 ...

是小房间里的喷淋分布及喷淋受力情况,不是管状的,是小房间,房頂分布多个喷淋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小房间里的喷淋分布及喷淋受力情况,不是管状的,是小房间,房頂分布多个喷淋头。 ...

正规的给排水工程师都可用cad进行水力计算,在图上拉个框,输入入口压力,各个点的压力都有了,直接出来一大个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规的给排水工程师都可用cad进行水力计算,在图上拉个框,输入入口压力,各个点的压力都有了,直接出来 ...

设备是人家设计好了的产品,我们只是做测试设备,不是喷淋设备。
客户跟给我的描述就是,小房间的顶部有多个喷淋头,不停喷水;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几十个类似压力传感器的设备,平均分布在小房间里面,实时记录每个位置受到的喷淋力度

网友:
查一下量雨器?

楼主:
量雨器没有压力计算吧

网友:
均匀性好办!!喷头下不同位置放10个杯子, 看每个杯子有多少水! 土方法大道理!! 压力不知道

网友:
用一个小的电子台秤,改造一下,从传感器上提取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备是人家设计好了的产品,我们只是做测试设备,不是喷淋设备。
客户跟给我的描述就是,小房间的顶部有 ...

如果你是要验证别人的设计,那应该是按规范测量,那给你指条路,查下NFPA关于喷淋系统的测量方法, 差不多应该是在末端接FM认证的压力表,也可以用流量表和管径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要验证别人的设计,那应该是按规范测量,那给你指条路,查下NFPA关于喷淋系统的测量方法, 差不多 ...

请教老大,FM认证的压力表 有什么特别之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大,FM认证的压力表 有什么特别之处么?

特别之处就是贵,美国认可他

网友:
主要是国内的测量方法等好多是借鉴nfpa的要求,包括国标,又不是完全引用,搞得按国标生产,设计,施工的喷淋系统只有部分符合,有的国标还是矛盾的,而美国全套nfpa标准准确,清晰,严格,逻辑严密,按他的来你不用废多大神去自圆其说,研究国标的都是想怎么钻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