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通信请教,谢谢

楼主(2018-10-19):
遇一电路,通过两根线给设备供电(直流24V),同时这两根线也走信号,距离可达6~7KM,不知是啥原理,原理图如下,谢谢

网友A:
发送端貌似是用mos+电阻短路电源,接收端就是典型的电容耦合+滤波,就是不知道它载波是什么样,怎样去抗负载对电源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送端貌似是用mos+电阻短路电源,接收端就是典型的电容耦合+滤波,就是不知道它载波是什么样,怎样去抗 ...

这是其它芯片的载波波形,供参考。

网友:
你可以试试我的方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461-1-1.html

网友B:
典型的电力线载波通信,估摸着实际是达不到这么远的

网友:
消防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电力线载波通信,估摸着实际是达不到这么远的

电力线载波通信是不是需要交流耦合啊   这种方法和mbus这种方法应该又不一样,因为2总线并不需要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