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通信请教,谢谢

楼主(2018-10-19):
遇一电路,通过两根线给设备供电(直流24V),同时这两根线也走信号,距离可达6~7KM,不知是啥原理,原理图如下,谢谢

网友:
在直流上加载变化的波形,依据频率区分0和1。
火灾监控上使用?

网友:
楼主看一下这个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461-1-2.html,跟你的需求类似

网友:
有线M-BUS通讯

网友:
高通过载波,低通过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