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能轻松打开几百兆上GB的txt文件的软件!

楼主(2018-10-19):
如题,采集软件输出的日志文件是txt格式的,每天会输出一个,最大的上GB大小,小的也有300MB,有时需要打开txt文件分析下里面的数据,但是试了常用的软件,没有一个能快速轻松的打开的,哪位有此功能的软件推荐一个吧,谢谢先
要求:打开txt速度要快;软件体积要小,最好是绿色版的。

下面测试了notepad++和vscode软件,都打不开,VS可以打开,但是这个软件体积太大,记事本能打开,但是要等很长的时间,偶尔电脑会卡死。

网友A:
这个日志是否真的要这样设计呢?

网友B:
linux下编辑器VI试试看

网友C:
设计这个日志 的人有点坑哦 日志搞不好比软件都大了。。。
为何不 分文件 循环使用n个log文件呢

网友D:
vim可以,如果是服务器日志需要经常查看的话用ELK来存储可能会好点

网友E:
wxMEdit

wxMEdit, Cross-platform Text/Hex Editor, Improved Version of MadEdit. ... In HexMode, wxMEdit can open large files which size is up to 32GB (INT_MAX*16). .... 10. fixed crash when opening Find Dialog with max line length < 100 and find-text ...

网友F:
winhex 这类软件,可以打开

网友:
TXT文本分割器是一款小巧实用的文本分割工具,它可以帮助用户对文本文件进行段落分割,并将分割出来的段落生成为一个单一文件,从而方便用户阅读文本内容。TXT文本分割器使用起来十分方便,而且支持随意设置分割文件数量,非常适合用来分割小说文档。

TXT文本分割器软件体积很小,用户选择好需要分割的文档,再设置多少段为一个文件,分割成功后每个段落文件会以原文件名加数字编号的形式保存到文件夹中。

TXT文本分割器使用方法
1、选择文本

2、设置X段为一个文件

3、点击开始分割

4、以原文件名加数字编号保存文件

网友:
换思路啊,TXT文本分割器先分割再打开就超快了

网友:
EmEditor
测试了一下,打开一个157M的程序,大约3-5秒,没有准确时间,因为出现了编码选项;

网友:
在用PilotEdit_Lite, 免费,可编辑超过10GB文件.

网友:
文本方式打开3G的文件,也是3秒左右,不过之后它会慢慢读入文件,想想也是,可以“秒开”就相当不错了

网友:
VIM可以的

网友:
首先得要有个SSD

网友:
UE应该可以

网友G:
拖进浏览器里看,例如chro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日志是否真的要这样设计呢?

前期调试嘛,把需要的都输出了,后期的话就没有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这个日志 的人有点坑哦 日志搞不好比软件都大了。。。
为何不 分文件 循环使用n个log文件呢 ...

这个只是暂时的输出,后面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超过一定大小后,自动分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下编辑器VI试试看

可以打开,400M打开约4秒时间,速度不错,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m可以,如果是服务器日志需要经常查看的话用ELK来存储可能会好点

gvim果然很快的打开了,谢谢推荐

网友:
UE或者S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hex 这类软件,可以打开

winhex可以秒开,但是内容全是hex的,字符显示的不是很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wxMEdit

wxMEdit, Cross-platform Text/Hex Editor, Improved Version of MadEdit. ... In HexMode, wxMEd ...

这个和winhex打开速度差不多,几乎秒开,但是默认是hex形式的,转为字符花费的时间比较多

网友:
ultra edit, Sublime Text 3.
这是在用的工具,没试过打开大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拖进浏览器里看,例如chrome

几乎是秒开啊,,,就是查找稍微慢点

网友H:
UE可以。已试过,开1.2G的MKV要3-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H:
UE可以。已试过,开1.2G的MKV要3-5秒。

UE确实强大,可以打开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推荐,综合各种情况,我选择了:
gvim和UE,不会操作vim的人就用UE

网友:
国产的everedi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或者按照问价你大小分成几个

这样涉及的东西较多,暂时不好弄哦

网友:
采集软件输出的,这么大的日志,用sqlite数据库可能更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