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MCNC-01 50P的连接线怎么做?

楼主(2018-10-19):
我AMCNC-01 50P的连接线丢了,请教下莫大,自己制作的话这个线是一对一连接吗?谢谢!!!

网友:
你仔细翻翻,我记得有图纸的。

网友A:
刚好昨天看到一个差不多的帖子,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的23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3782-1-1.html

顺手搜索了下,这里有详细资料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digest%26digest%3D1

最后,保险起见,避免版本有变更,还是与实物核对后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昨天看到一个差不多的帖子,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的23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3782-1-1.htm ...

非常感谢

网友B:
我们应该有存货的。

这条线定价180元。运费申通10元左右。

你自己做,可能很难买到合格的链接头。这对连接头都要40元。一个工人要几小时才能做一根。如果自己DIY不合算。

可以邮购部随便下个订单,备注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应该有存货的。

这条线定价180元。运费申通10元左右。

好的,谢谢

网友A:
呃,我看错了,错看成是链接PC那根线了,原来需要的是控制箱链接雕刻机的那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呃,我看错了,错看成是链接PC那根线了,原来需要的是控制箱链接雕刻机的那根。。。 ...

第二个链接里面的  雕刻机后背接口板(文件大小:52K)  这个应该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链接里面的  雕刻机后背接口板(文件大小:52K)  这个应该可以参考~

阿莫说有货,直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