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W_DIY]FOC电调学习板

楼主(2018-10-19):
为什么研究这个?因为我想做个低噪音的飞机用于偷拍。
听说FOC电调的噪音比较低。
一堆附件:

建议大家先看看《AN1078_cn.pdf》,手册中讲得很详细。
(手册中CLARKE逆变换可能有误)
我的一些思路在<关于FOC电调.pdf>中,就懒得再在这里排版了。
(补充一下,我的程序没有用电机库,是按自己的理解来写的,可能有BUG)

目前这是个学习板,用于验证算法。由于采用分立元件,MOS管门极边沿较为缓慢,
效率较低,容易发热,可以用于带动小功率负载。

MOS管采用FDD6635(NMOS)、FDD6685(PMOS),这两个器件门极电容较为接近,
大电流PMOS的门极电容一般都较大,不太好驱动。两个MOS均是在三极管导通时关断,
三极管关断时开通,由于开通是由电阻上拉或下拉驱动,所以较为缓慢,引入死区时间。
取样电阻实际是0.05欧,电路中未加放大,只是加了上拉电阻偏置,AD_ISA直接进
单片机ADC,所以想工作在小电流状态的话就把电阻取大些吧。电路画了三个取样
电阻,实际只用两个就够了。
注意事项:这电路有隐患,当VCC后于VBAT上电,会导致共态导通,建议VCC单独提供。

MCU为STM32F103C8T6,使用内部振荡器,CPU频率64Mhz,PWM周期40us,
电流模式算法占用24us,电压模式算法占用21us,电压模式精简算法占用19us。
目前仅仅是用USB供电让电机转起来的,不知道接高电压有没有问题。
电路:

实物:

网友:
这么单纯的目的,一定要大力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出手,必是精品啊

网友:
翻了下楼主的贴,资深diyer.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用库函数写的

网友:
这个目的值得顶一下

网友:
amobbs有你更精彩

网友:
是我的问题不知道为何没有将全部的程序加载进去

网友:
先赞一个! 动手能力真强,感觉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好多哇。。

网友A:
没找到6步换相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6步换相函数。

这里没有6步换相,用的是正弦波。
引用电流模式的代码:
                        //------------------------------反电势角度低通
                        err=(S8)((Mot_EmfDeg-emfdeglp)&0xff);
                        emfdeglp=(emfdeglp+err/10)&0xff;
                        //------------------------------定子相电流变换到转子,得到Id,Iq
                        ClarkeTrans(Mot_IU,Mot_IV,&Ia,&Ib);
                        ParkTrans(Ia,Ib,emfdeglp,&Id,&Iq);
                        //------------------------------根据Iq\Id与设定电流之差去调整Vq\Vd
                        err=Mot_Iqref-Iq;
                        Vq+=err/5;//比例控制
                        err=Mot_Idref-Id;
                        Vd+=err/5;//比例控制
                        //------------------------------Vq\Vd变换到相电压
                        //注意Vq,Vd缩小100倍
                        ParkTrans(Vd/100,Vq/100,-emfdeglp,&Va,&Vb);//Park逆变换只需将角度取负
                        ClarkeInvTrans(Va,Vb,&Vu,&Vv,&Vw);
                        //可以三路同时减去最低那一相电压,减小开关损耗
                        TIM3->CCR2=Vu+128;//三相电压
                        TIM3->CCR3=Vv+128;
                        TIM3->CCR4=Vw+128;
引用电压模式精简后的代码:
                        //------------------------------反电势角度低通
                        Mot_EmfDeg=myatan(emfulp,emfvlp);
                        err=(S8)((Mot_EmfDeg-emfdeglp)&0xff);
                        emfdeglp=(emfdeglp+err/10)&0xff;

                        Mot_Vp=(emfdeglp+err_v)&0xff;//角度偏移

                        p=Mot_Vp;
                        Vu=(U16)Vpwm*costab[p]/127;
                        p-=256/3;//360/3=120度
                        Vv=(U16)Vpwm*costab[p]/127;
                        Vw=0-Vu-Vv;
                        //可以三路同时减去最低那一相电压,减小开关损耗
                        TIM3->CCR2=Vu+128;//三相电压
                        TIM3->CCR3=Vv+128;
                        TIM3->CCR4=Vw+1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6步换相函数。

FOC,非6步 BLDC

网友B:
楼主人才,能不能弄个全部用N-MOS的给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大牛。可以考虑加上3个霍尔,启动时用霍尔,转起来后切到无感模式。这样楼主之前做的平衡车等方案可以统一到这一个方案上来了!

网友:
给楼主点赞,建议置顶/精华帖

网友:
楼主好直白,最近也对航模产生浓厚的DIY兴趣了,正在DIY航模遥控中,原理图快完了

网友:
啊啊,上面没写完就发了,真的非常期待楼主搞出来,那样电调就可以用楼主的了

网友C:
启动时初始角度有用什么新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时初始角度有用什么新方法吗?

没有啊,开环启动,不检测角度。
                        if(Mot_State==3)//启动
                        {
                                div++;
                                if(div>=10)
                                {
                                        div=0;
                                        Mot_EmfDeg=(Mot_EmfDeg+Speed)&0xff;//强制转动,直接指定角度
                                        div2++;
                                        if(div2>100)
                                        {
                                                div2=0;
                                                if(Speed<10)Speed++;//加速
                                        }
                                }
                                //保存角度误差
                                err_v=(Mot_EmfDeg-myatan(emfulp,emfvlp))&0xff;
                        }
                        else//闭环运行
                        {

                                //让启动时产生的角度误差逐步接近设置值,不能太快
                                div++;
                                if(div>=100)
                                {
                                        div=0;
                                        err=(S8)(Vtest-err_v);//二者都是0~255的角
                                        if(err>0)err_v++;
                                        if(err<0)err_v--;
                                }
                                Mot_EmfDeg=(myatan(emfulp,emfvlp)+err_v)&0xff;//实测反电势角度加上偏差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开环启动,不检测角度。
                        if(Mot_State==3)//启动
                        {

可以试试脉冲电压法,就是可变电感法,做好可以比肩商用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脉冲电压法,就是可变电感法,做好可以比肩商用电调

有看过相关资料,但是目前我这个只是用在飞机上,开环启动就好。
除非是电动车那种有较大负载启动需要这种方法。
(给两相供电,第三相悬空测量电压,就能知道两个电感的比值)
http://www.docin.com/p-1647690156.html

网友:
为楼主的分享精神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看过相关资料,但是目前我这个只是用在飞机上,开环启动就好。
除非是电动车那种有较大负载启动需要这 ...

类似 ,不难搞  我去年做了几天 基本就可以检测到准确的区间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D:
相比于电机噪声来说,貌似会先听到桨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人才,能不能弄个全部用N-MOS的给我们学习学习

你看下IR21867这个典型电路就好了,二三级管电路的话看下电动车的电机驱动,但是这个控制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
楼主满满的干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比于电机噪声来说,貌似会先听到桨的声音

看来桨也要好生找一找了。
我有一个电动自行车,有霍尔传感器,但是霍尔老坏,一狠心买了个所谓的“双模控制器”,
直接去掉霍尔,虽然不担心霍尔,但是低速时的嗡嗡声听着不舒服,所以也想做个控制器
来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桨也要好生找一找了。
我有一个电动自行车,有霍尔传感器,但是霍尔老坏,一狠心买了个所谓的“双模 ...

哈哈 霍尔买的拆机的吧,用无感控制器就好了,就看重载起动能不能做好了

网友:
为什么研究这个?因为我想做个低噪音的飞机用于偷拍。楼主果然是条汉子,淫淫荡荡...

网友E:
你试了么?声音会小很多麽?我认为只是有所改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试了么?声音会小很多麽?我认为只是有所改善而已

与方波电调相比,低速下会好一些。
高速还未测,因为这电路本身效率较低,怕烧。
噪声与桨叶也有很大关系,所以最后做出来也有可能只是有所改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与方波电调相比,低速下会好一些。
高速还未测,因为这电路本身效率较低,怕烧。
噪声与桨叶也有很大关系 ...

楼这个貌似没用上svpw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这个貌似没用上svpwm

其实我一直没太理解svpwm,所以就直接用spwm了。
感觉svpwm就有点像是我在程序中说的“三路同时减去最低那一相电压,减小开关损耗”,
对地测量相电压就像是m_,能提升电源电压的利用率,我在独轮平衡车中采用了这种波形。

网友:
SWUST毕业的?

楼主:
是啊,09年毕业的。

网友:
   楼主厉害,什么分享都是高层次的级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09年毕业的。

我是09入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一直没太理解svpwm,所以就直接用spwm了。
感觉svpwm就有点像是我在程序中说的“三路同时减去最低 ...

貌似,你的程序没有用到svpwm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09年毕业的。

师兄你好,12年毕业,信息学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你的程序没有用到svpwm

是啊,上面说过了,因为我还没弄懂。还是SPWM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师兄你好,12年毕业,信息学院

你好你好

网友:
都是干货,必须点赞

网友:
楼主精力好充沛,工作之余还能自己玩出这么多东西,厉害

网友H:
看了一下,非常不错,硬件确实有不少改进的地方,看来楼主也是喜欢用VB,同道中人,

网友:
赞一个,楼主时间很多,面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一下,非常不错,硬件确实有不少改进的地方,看来楼主也是喜欢用VB,同道中人, ...

你的四轴也不错哦。
简单的程序我习惯用VB,对速度要求高的用c++builder,VC不怎么熟。

网友I:
漂亮。想问,FOC效率能提升多少?跟方波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漂亮。想问,FOC效率能提升多少?跟方波比

这我也不清楚,查了下,可能二者效率差不多,关键在于FOC噪音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也不清楚,查了下,可能二者效率差不多,关键在于FOC噪音低。

从对比的数据看,在相同的电机,相同的转速和相同PWM频率下,方波的效率比FOC的效率高一些,可能的原因是FOC PWM翻转多些,对MOS的消耗更大吧。FOC在静音和负载变化等场景下更胜一筹。

网友:
保存一下,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上面说过了,因为我还没弄懂。还是SPWM简单些。

spwm还是svpwm无所谓 只是调制方式不同而已,重点还是foc的算法

网友:
偷拍声音小了没

网友:
看到开头楼主的所描述FOC学习板的来由,我情不自禁的笑喷了,真乃实在人。。

楼主:
还差得远呢
这个电路驱动MOS管的边沿太缓慢,容易发热。
后面要改成专用芯片驱动全NMOS。
桨叶也要好好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差得远呢
这个电路驱动MOS管的边沿太缓慢,容易发热。
后面要改成专用芯片驱动全NMOS。

嘉立创买八腿驱动芯片加八腿mos管应该

网友F:
楼主,无感无刷用方波6步换相,不知道是怎么控制6个MOS管的,我看到有个程序6步换相,备注是无感无刷电机,6步换相  其中一步《A相悬空,B相PWM C相ON ;检测下降沿过零事件》    是不是A相上下MOS关闭,C相上桥臂一直打开,B相下桥臂用PWM来控制,上桥臂一直关闭

网友:
学习目的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无感无刷用方波6步换相,不知道是怎么控制6个MOS管的,我看到有个程序6步换相,备注是无感无刷电机, ...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里讲得比较细,多看看。
你的理解是对的,B相下桥臂用PWM来控制,上桥臂一直关闭;
其实也可以上下桥都用上产生PW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里讲得比较细,多看看。
你的理解是对的,B相下桥臂用PWM来控制, ...

上下桥臂都是PWM有什么好处?如果上下桥臂都是PWM,在这个条件下《A相悬空,B相PWM C相ON ;检测下降沿过零事件》   如果C相是上桥臂一直开,下桥臂一直关,B相是上下都PWM,那么就有一个情况BC桥臂的上臂都开,这样相当于短路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下桥臂都是PWM有什么好处?如果上下桥臂都是PWM,在这个条件下《A相悬空,B相PWM C相ON ;检测下降沿过 ...

当然不能共态导通,我的意思是下臂关断则上臂开通,下臂开通则上臂关断,可能叫同步整流吧。
把电机想成电感,下臂关断时电流的续流会往上走,如果上臂不开通则从其体内的二极管走,这样会有一点点电压,就会有功率的损耗。
实际这个二极管引起损耗可能也比较小,我也没去做对比测试,只是觉得用上“同步整流”后电调对控制信号的响应会更快,特别是在减速之时。
(补充一下,这种“同步整流”方式在减速时可能引起电源电压升高,要小心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然不能共态导通,我的意思是下臂关断则上臂开通,下臂开通则上臂关断,可能叫同步整流吧。
把电机想成 ...

有点不明白,上下桥臂都用pwm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不明白,上下桥臂都用pwm怎么控制

IR2104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6888-1-1.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IR2104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6888-1-1.html

这个我明白,这个是MOS管驱动。我是说上下桥臂MOS都用PWM来驱动,肯定用互补方式。这个要怎么驱动呢?《A相悬空,B相PWM C相ON ;检测下降沿过零事件》这个里面A相的上下桥臂肯定都是关闭的,那这个C相是什么情况,上下桥臂是固定的?上下桥臂状态刚好相反,如果上桥臂是开,下桥臂为关。那么只有B相下桥臂为开,上桥臂为关的时候,电机才能运转对吧。如果B用PWM方式驱动,那么肯定有一个状态是,B和C桥臂开通情况一致,那么此时,电机应该处于制动状态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明白,这个是MOS管驱动。我是说上下桥臂MOS都用PWM来驱动,肯定用互补方式。这个要怎么驱动呢?《A ...

可能我们没在一个频道上。
问题回到86楼,C相是上桥臂一直开,下桥臂一直关,B相是上下都PWM,是不会短路的。
87楼我说的“下臂关断则上臂开通”是指B相,也就是互补PWM,C相仍是桥臂一直开。
“肯定有一个状态是,B和C桥臂开通情况一致”,对的,有刹车作用,所以我才说“对控制信号的响应会更快,特别是在减速之时。”
但是这种“刹车”相当于能量回馈制动。
若还有疑问,不妨做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们没在一个频道上。
问题回到86楼,C相是上桥臂一直开,下桥臂一直关,B相是上下都PWM,是不会短路 ...

嗯,明白了,那我来测试一下

网友:
这么单纯的目的,一定要大力支持一下。 +1

网友:
感谢分享,偷拍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差得远呢
这个电路驱动MOS管的边沿太缓慢,容易发热。
后面要改成专用芯片驱动全NMOS。

楼主改好了再分享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好了再分享一下哈

OK,下一步计划是驱动芯片+全NMOS,再考虑下单电阻取样。

网友:
看到偷拍两个字,必须关注了,毕竟这是一项技能。

网友:
楼主刀法不俗啊!期待大作,到是淘宝提供链接,给有兴趣的友友套件拍拍!

网友:
好单纯的目的,赞一个,mark stm32 foc

网友:
引用 楼主:
OK,下一步计划是驱动芯片+全NMOS,再考虑下单电阻取样。

坐等大神更新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差得远呢
这个电路驱动MOS管的边沿太缓慢,容易发热。
后面要改成专用芯片驱动全NMOS。

如果改版的话,我可以在业余给你设计PCB,软件用pads,当然如果你坚持用AD也没问题只是用过pads后就不太愿意用AD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改版的话,我可以在业余给你设计PCB,软件用pads,当然如果你坚持用AD也没问题只是用过pads后就不太愿 ...

谢了,我最近空闲时间较充足,还是喜欢自己画板。
我还在用protel99se。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我最近空闲时间较充足,还是喜欢自己画板。
我还在用protel99se。

17年protel99se和AD混用,protel的PCB配色最舒服。pads的原理图太难看,但封装做好了,很好就能作出bom表也是这点就不想用protel

网友B:
楼主现在弄的怎么样了,坐等大神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弄的怎么样了,坐等大神更新

一边等第二版PCB打样,一边测试桨叶,
转速高了之后桨叶的噪声会很大,任重而道远啊。
难道要用大疆MAVIC的降噪螺旋桨?

网友:
MARK + 顶,正在yiying就看到楼主放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边等第二版PCB打样,一边测试桨叶,
转速高了之后桨叶的噪声会很大,任重而道远啊。
难道要用大疆MAVIC ...

大神必须换好的,不然被发现了就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边等第二版PCB打样,一边测试桨叶,
转速高了之后桨叶的噪声会很大,任重而道远啊。
难道要用大疆MAVIC ...

楼主弄的怎么样了,一直关注中

网友F:
楼主弄的怎么样了,一直关注中

网友:
厉害了。。。优秀DIYER!!!

网友:
点个赞,希望楼主再接再厉,不断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弄的怎么样了,一直关注中

最近在出差,等几天回去调试FOC1.1的电调,单电阻取样,全NMOS。
这是个比较长远的工程,慢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弄的怎么样了,一直关注中

最近在出差,等几天回去调试FOC1.1的电调,单电阻取样,全NMOS。
这是个比较长远的工程,慢慢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出差,等几天回去调试FOC1.1的电调,单电阻取样,全NMOS。
这是个比较长远的工程,慢慢折腾..... ...

期待楼主的作品,还有那单纯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出差,等几天回去调试FOC1.1的电调,单电阻取样,全NMOS。
这是个比较长远的工程,慢慢折腾..... ...

持续关注中

网友:
楼主的很多都是精品

网友:
谢谢前辈的奉献精神

网友:
咱功力没楼主深厚,说不出啥干货,就一个字:赞!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边等第二版PCB打样,一边测试桨叶,
转速高了之后桨叶的噪声会很大,任重而道远啊。
难道要用大疆MAVIC ...

我有台DJI,试过,浆叶的确是主要噪音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台DJI,试过,浆叶的确是主要噪音源。

是啊,还有人说往桨叶上粘羽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还有人说往桨叶上粘羽毛。

这个思路不错!要不咱改行去研究转基因猫头鹰,专给DJI供桨叶?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出差,等几天回去调试FOC1.1的电调,单电阻取样,全NMOS。
这是个比较长远的工程,慢慢折腾..... ...

求问LZ,单电阻采样怎么才能观测电角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求问LZ,单电阻采样怎么才能观测电角度呢

在AN1299文档中有说明
https://wenku.baidu.com/view/779650a2a6c30c2258019e28.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AN1299文档中有说明
https://wenku.baidu.com/view/779650a2a6c30c2258019e28.html

看了下an1299,原来是在PWM每个周期的不同相位,采集到的是不同相线的电流。
多谢LZ指导!

最近我也想做个单节锂电池的紧凑电调测试板呢。看了LZ最初的开源方案,设计成支持六步法和foc的硬件。还好没有打样,这样看到单电阻采样,应该可以简化硬件了。

六步法的电流监控也是单电阻采样。我把上臂下臂都做成互补PWM驱动的,这样硬件上就一致了

网友M:
这个目的好单纯。。。如果能不用螺旋桨噪音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目的好单纯。。。如果能不用螺旋桨噪音更小了

螺旋桨也有低噪音的,比如橡筋动力飞机,只是升力很小。
不用螺旋桨的话难道要用扑翼?或者氢气球之类的?以后可以考虑下这些方向。

网友:
有目的就有原動力,大力支持一下。

楼主:
各位,最近在调试1.1版,发现了之前的一些BUG:
FOC1.0的BUG:
1.GetRegAdc()里启动ADC前未清标志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前应加一句: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2.ADC初始化未设置时钟分频
  ADC_Conf()里应加一句: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64/6=10.67M
3.取得电机参数时,有可能AD采样提前与状态变化
  ad_p=0;//开始采集数据
  Mot_State=2;//取得电机参数
  改为
  ad_p=0;
  while(ad_p<2);//用于同步AD采样
  ad_p=0;//开始采集数据
  Mot_State=2;//取得电机参数
1.1版的链接: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484926

网友N:
牛 管子有对管的,多方便  ST还有 带驱动的片子 多好,可以升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牛 管子有对管的,多方便  ST还有 带驱动的片子 多好,可以升级下

楼上就说了,升级到1.1版了。

网友(2018-12-06):
膜拜下  。学习ing.........

网友:
大神,再来一个步进电机的

楼主(2019-01-16):
更新一下波形显示软件,原来的软件比较容易卡,现在这个能好点。

网友O:
保护怎么做的?没有用运放,采样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保护怎么做的?没有用运放,采样怎么处理?

保护暂未考虑,程序中可以加入过流保护。
因为取样电阻较大,所以没加运放,经电阻上拉后进ADC采样。

V1.1版有运放,可以去看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129-1-1.html

网友(2019-05-07):
谢谢技术资料

网友P(2019-09-05):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开环启动,不检测角度。
                        if(Mot_State==3)//启动
                        {

启动时可以考虑用电感计算方法,核心理论是:由于转子磁矢量的存在,导致转子在每一不同位置都可测得三相绕组的电感不一样,做一个表,每次查询即可得到转子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启动时可以考虑用电感计算方法,核心理论是:由于转子磁矢量的存在,导致转子在每一不同位置都可测得三相 ...

嗯,等有空了研究下,比如高频注入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启动时可以考虑用电感计算方法,核心理论是:由于转子磁矢量的存在,导致转子在每一不同位置都可测得三相 ...

详细说说看,怎么做

网友:
FOC驱动pmsm板,算法验证

网友P:
你好,我对你FOC电调学习板有一个疑问(我没有实际运行过你的程序)。microchip对于滤波出来的两个反电势直接反tan得出角度,我猜是因为它的两个电动势是二轴坐标系的两个电动势,成90°的,但你用的是三相的反电动势,应该是120°的,你为什么也是直接atan得出theta呢,是我理解有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我对你FOC电调学习板有一个疑问(我没有实际运行过你的程序)。microchip对于滤波出来的两个反电势直 ...

我的atan可不一样,是myatan,自己写的函数,查表(这表也是自己通过程序计算得到的)法实现两相相差120度波形的数据点得到角度;
这样的好处是省去了转换为90度的过程。
----------
补充一下,后来电路板改进了,请看下一帖的94楼: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129-1-1.html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的atan可不一样,是myatan,自己写的函数,查表(这表也是自己通过程序计算得到的)法实现两相 ...

我没仔细看你的atan2。
第一次看microchip文档,差不多一个星期才搞懂它的原理,现在想看看自己实现的效果。
我是计算机专业的,只对数学模型和算法比较有兴趣,PCB方面不是很擅长,刚好看见你有现成的。
以前做四轴觉得三角函数很耗时,不知道标准库是不是用了麦克劳林级数做的,现在试下CORDIC算法,还请前辈多多指教,虚心想跟前辈学习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没仔细看你的atan2。
第一次看microchip文档,差不多一个星期才搞懂它的原理,现在想看看自己实现的效 ...

标准库有一些是用到了浮点运算,所以可能慢些。
我这里把一个圆周只分为256点,所以用自己的算法就更快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库有一些是用到了浮点运算,所以可能慢些。
我这里把一个圆周只分为256点,所以用自 ...

sinTab分成256这个我知道,我以前做家电的功率计也是用VS生成sin的整型表去查,虽然丢失的精度不足与实际误差比较,但我还是有一“心结”,CORDIC算法貌似不用查表,运算量较atan2标准库小,精度也可观,所以学习下。
我看见你做的东西和我兴趣上也差不多哈哈,我大二做的四轴,之后在学校两年帮校企做小家电,现在实习搞AI(让我有了想考研的想法)。

网友:
顶起来,希望能早日看见零速启动

网友:
这个要长期关注啊

网友P:
楼主,我有个小疑问,在检测电机参数时:

                else if(Mot_State==2)//固定的相电压,用于计算电机的相电感、相电阻参数
                {
                        Vu=Mot_AMP;        //PWMA
                        Vv=-Mot_AMP/2;        //BBA:PWMB
                        Vw=0-Vu-Vv;        //PWMC

                        TIM3->CCR2=Vu+128;//BBA:0.5V
                        TIM3->CCR3=Vv+128;//BBA:-0.025
                        TIM3->CCR4=Vw+128;/BBA:-0.025

Va=1V吧,电感计算时电压*2或者CCR2=Vu+128,CCR3=128,CCR4=128 这样比较准确?我试着将Mot_AMP*2,在电压固定时,我试过前者,速度会快一点,但电流也高一点
Mot_L=(U16)Mot_AMP*200/(adbuf[0][1]-adbuf[0][0]);//表示pwm=1时每周期的电流增量*100
Mot_R=(U16)Mot_AMP*200/adbuf[0][ADCBUFSIZE-1];//表示PWM每变化1时电流的变化量*100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有个小疑问,在检测电机参数时:

                else if(Mot_State==2)//固定的相电压,用于计算电机的相电感、 ...

这个我没看太懂,“Mot_AMP*2”是改的哪里?100改成了200?MOTFOC里估算电流时是否也把100改成了200?
其实计算的电感、电阻参数差一点也可以转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看太懂,“Mot_AMP*2”是改的哪里?100改成了200?MOTFOC里估算电流时是否也把100改成了200?
其 ...

只是将main开头的电感电阻估计时*2,即为Mot_L=(U16)Mot_AMP*200/(adbuf[0][1]-adbuf[0][0]);其它不改动。
        //指定相电压
        Mot_AMP=(7or5?*256/47);//需要0.5V,电源4.7V
按照你的逻辑应该是想在A相产生一个0.5V的压差,PWM应该是A=Mot_AMP+128;B=128;C=128;这样才是0.5V吧,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只是将main开头的电感电阻估计时*2,即为Mot_L=(U16)Mot_AMP*200/(adbuf[0][1]-adbuf[0][0]);其它不改动 ...

哦,看来是你没想清楚。
来个简单的想一下,假如电机只有两相,当作两个阻值相等的电阻Ra\Rb串联,引出线只有两根A\B,
然后A端对地电压为1V,B端对地电压为0V,那么相电压为多少?
VRa=0.5V,VRb=-0.5V.
假如A端对地电压为2V,B端对地电压为1V,那么相电压为多少?
和上面一样的。

三相的情况也相似,当作三个电阻的星形接法,就像个Y形,
要注意相电压是以Y的中心点为参考的。

网友:
明白,是我糊涂了,看来还有很大的差距,日后要多多指教。
在microchip的文档,官方示意电感测法是通过电桥,楼主这个方法实在让我佩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