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TF卡如何合并到内部存储来扩大手机存储(已解决)

楼主(2018-10-19):
三星note4手机Android6.01系统,机子自带16G内存,太小了用不了两天就满了还不知道是哪个软件造成的,装了64GTF卡,能设置转移到TF卡的软件都已经转移,但是还是不解决问题,请问如何将TF卡合并到内部存储,这样TF卡就可以当内置存储使用了

上网查按照网上办法用adb软件搞定
先从adbshell.com下载adb.exe软件
一下内容摘抄网络:
1、首先得打开手机的开发者模式和USB调试,然后电脑装了驱动,能连上手机,有adb工具,不需要关机进什么recovery或者fastboot模式。(驱动靠豌豆荚应该可以搞定,adb这玩意一般都通用,我用的之前调教小米的)
2、连上手机,在windows的cmd命令行下进入有adb程序的文件夹,运行adb shell,再运行sm list-disks。
     此时CMD窗口会显示可用于融合的存储器(即SD卡),用户需要记住此处出现的disk号码,系统给我的是“disk:179,0”,这明显不同于原帖中的盘符,我估计别人国行一般也是这个数。
3、输入sm partition disk:179,0 private 将所有SD卡容量融合到内置存储,或者sm partition disk:179,0 mixed 50 将SD卡容量的一半划分给内置存储。
     这里一定要注意,是逗号而不是原帖中的冒号,我估计很多人也栽在这里。(标红色部分要按自己机器情况来修改,要多融合一部分就把50改大点)
4、稍等片刻就完成了。然后可能有个需要取消注册的SD卡,点进去取消就完了,反正SD都格式化了。我截图是mixed 50的情况,64G卡留了一半单独存歌存照片什么的,便于管理。
5、点击“设备存储”下面的SD卡,进去以后点右上角,里面有个迁徙数据,再点一下,系统会把部分程序和数据迁徙到SD卡融合的分区中,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
6、完事以后SD卡就和内置闪存融为一体啦,所以不要轻易取下SD卡啦,会有什么后果咱也不知道,实在要取下就迁徙回去再操作。

网友:
换机。凑凑字数

楼主:
真理,可是我比不了你,如果我是亿万富豪就像你说的那么霸气了

网友:
只有部分APP支持,比如让我写app,可以把这个功能做活, 可以给用户选择;

一半以上都不支持, 即便用户设置了  还是用不了

网友A:
我note 4试了内存合并,很卡不好用,很多bug.最后还是一狠心买了台美版的S8+时是国行的安卓的7.0,也是有时很流畅,有时又会卡死,用很都想摔手机,后面花了100元刷了国行8.0,现就很流畅,一点都不卡。很爽!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如果行也是系统本身支持。一个第三方APP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64s8 n8也就…没多少钱,n4还能换个脸盆,不锈钢的

土豪,n4换给我好了,100个脸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note 4试了内存合并,很卡不好用,很多bug.最后还是一狠心买了台美版的S8+时是国行的安卓的7.0,也是有时 ...

能详细告知怎么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note 4试了内存合并,很卡不好用,很多bug.最后还是一狠心买了台美版的S8+时是国行的安卓的7.0,也是有时 ...

目前简单测试很流畅没有发现卡顿

网友C:
在adb shell里sm list-disks提示not found,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adb shell里sm list-disks提示not found,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在打开usb调试过程中出现过错误,你看我的楼主位CMD截屏,反复几次才连接上,你说的列出磁盘上没有找到磁盘我这里没有问题,你重复试试吧,或者从新用手机格式化一下TF后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te4还是别折腾了,我的拿来做娱乐机了,主打视频、拍照、网页浏览,换了大砖头电池,省心的很 ...

也在用大砖头电池  待机超强

网友:
放弃吧,家里岳父岳母容量不够了买了sd凑合了半年还是不行,最后都换新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打开usb调试过程中出现过错误,你看我的楼主位CMD截屏,反复几次才连接上,你说的列出磁盘上没有找到 ...

是直接告诉我没有sm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告诉我没有sm这个命令

说明你没有进入到adb的命令里面,有可能是没有打开手机的usb调试模式,adb命令之前要安装好手机的驱动,并且在手机输入adb命令时手机上有提示信息是否允许连接手机的USB调试模式,你要点击允许,然后你参考我上传的cmd命令下的每一行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
试了一下可行,等买了卡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te4还是别折腾了,我的拿来做娱乐机了,主打视频、拍照、网页浏览,换了大砖头电池,省心的很 ...

你裤子口袋真大,早点换note9

网友:
早换早享受!2000块的机器很好用了。现在最少要64G。

网友:
楼主,合并了,感觉没什么效果?

网友:
需要root权限吗

网友:
另外TF卡要不要格式化成ext4文件系统

楼主(2019-02-09):
不需要root,只要在手机设置里面的开发者模式中打开调试模式,tf卡不需要格式化成ext模式,默认模式即可,目前使用了有几个月效果很好,可以一试

网友:
我家的电视盒子老是提示空间不足,我抽空试试看看能不能合并

网友E:
安装app没法选择安装在合并后的TF卡(内部存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app没法选择安装在合并后的TF卡(内部存储)吧

合并后安装app不分内部还是TF了,都是内部存储,但是从手机“设置,内存”上看像是装在TF上的内容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