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无线通信实时获取回流焊炉试件的温度?

楼主(2018-10-19):
需求就是将包含单片机和热电偶等温度测量传感器的板子做好隔热处理后当做试件送到回流焊炉内,然后单片机实时将当前温度传输到电脑上位机上画出炉温曲线。但是由于回流焊炉本身屏蔽非常严重,请教一下有没有可靠的无线通信方法能将炉内的数据实时传出来呢?离线储存数据等出炉后再提取数据的方法暂不考虑,因为有点low

网友A:
但是离线得现在做得最成熟,看看Fluke卖的。

网友:
有线不行吗?

网友:
回流焊本身那点屏蔽没影响的,wifi都可以的

网友:
前几天不是有人发ti的高温器件吗好像。可以用高温器件做处理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还有电池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离线得现在做得最成熟,看看Fluke卖的。

您好,我听了您的建议,在FLUKE官网里找了一下,还真的有看到实时无线通信的产品卖,用的是400多和600多MHZ的频段,感觉可以用433MHZ试一下效果

网友:
实时高温测量无线回传,难度有点大,一个是芯片扛不了那么高温度,再就是高温供电也不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