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橡胶护角套和橡胶盖板学名叫什么?有没有公模的

楼主(2018-10-19):
想买几个公模的做个东西,不知道该怎么搜

楼主:
还有这种带提手的角套

网友:
这种都是开模做的。

网友:
这个都是专用电脑或仪器上面的,有难度

楼主:
有没有谁在网上见到过呢?

网友:
防水防尘盖,应该是定制的,找到类似的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2 ... 1007.19151.114112.0

网友:
顺路问问,有没有防水或者密封的TF卡座,设备上的卡座时间长了有点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