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得DIY了,谁用过带3个继电器的嵌入式开发板?

楼主(2018-10-19):
继电器3个, 各外接80mA的照明灯而已, 待载能力可以忽略;

MCU仅仅收(都不用发)固定速率的串口信息, 比如收到11,触发第一个继电器; 收到22,触发第二个继电器; ,

就是想 继电器和MCU等焊接在PCBA上即可, 谢谢推荐。

网友:
这还要推荐?直接蛇目板上就完成了,搞个8脚的STC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要买开发版?

网友:
用PLC吧,都现成的

楼主:
也对, 搞个国产的PLC 最小配置带串口  经济可靠

也谢谢另外建议搭建面包板的,

网友:
plc太奢侈。搜搜io模块

网友A:
呵呵 我做过这个

YPLC-44 4路输入4路输出控制板 具有1路计数脉冲输入和4路数字输入(可用12V电压输入连接或微动开关触点连接),4路继电器输出,一个串行通信接口,220V交流供电(变压器下面留有位置,去掉后可用24V或12V供电),可作为简易PLC使用。4路输入可以用另外电源供电以使光电耦合器与板内控制部分隔离,增强抗干扰能力以适应工业控制现场的恶劣环境下使用。 采用PIC16F54芯片可方便学习或作为开发实验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做过这个

簡直就是為樓主訂做的. 樓主要是不用, 那就太對不起它了

网友:
淘宝有很多这样的成品,还是8路继电器输出,1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做过这个

谢谢  你给的淘宝店里 没找到照片上的那款?  麻烦给个直接的链接

网友B:
我有个你要不要,是stc单片机做的,有继电器和模拟量输入,应该是8路IO口输入输出,带RS232通信。没有原理图,但是很简单你测测就行,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给的淘宝店里 没找到照片上的那款?  麻烦给个直接的链接

好多年前做的 还有几个不知放在哪个角落--要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你要不要,是stc单片机做的,有继电器和模拟量输入,应该是8路IO口输入输出,带RS232通信。没有原理 ...

你好  方便传个照片看看 可否?

网友C:
之前我还会自己去做个板子,现在发现时间成本太高了

直接淘宝找工控的模块,Modbus总线控制的,要啥功能价格节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还会自己去做个板子,现在发现时间成本太高了

直接淘宝找工控的模块,Modbus总线控制的,要啥功能价 ...

同感, 还有最好带个壳子  都懒得搞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