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品牌,表面丝印CNC534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8-10-20):
如图片ST 品牌,表面丝印CNC534是什么二极管,另外图二中黄色是什么元件,第一次看到这种元件

网友:
黄色的应该是钽电容吧,有一种钽电容的一极有一个引脚出来

楼主:
不是电容,我量了有400欧的阻值

网友A:
红色的是VISHAY钽电容,有尖的为正
价格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是VISHAY钽电容,有尖的为正
价格奇贵

明白了,谢谢

楼主:
有没朋友知道二极管是什么管子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用在哪个产品上的?先推断下它在电路中的作用,判定它是哪种类型的二极管,再去ST官网上找找。

网友:
你的管压降是多少??这个明明是TVS!!!!!!!!!!!!!,他的丝印是CN,   SMAJ33CA

楼主:
多谢谢各位,已测试是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