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漏液 发图比较金霸王碱性电池和松下碳性电池

楼主(2018-10-20):
我有好几个电器、玩具被漏液的干电池损伤弹片,看了莫大和网友们的帖子,我下决定拆解几颗电池一探究竟。
以下是金霸王碱性电池和松下碳性电池的拆解图。容易看出来,确实如莫大坛主所说,松下(和GP)的碳性电池值得推荐,替换碱性电池。任何品牌的碱性电池,都存在漏液风险。

楼主:
金霸王碱性电池外壳是正极(用电表量了),负极是怼上去的,中间有绝缘片,这种结构很容易导致负极漏液。
而松下碳性电池电池外壳是负极,有一层非常坚韧的塑料膜包裹着不锈钢壳,正极的碳棒接金属头。

网友:
“确实如莫大坛主所说,松下(和GP)的碳性电池值得推荐,替换碱性电池。任何品牌的碱性电池,都存在漏液风险。”

我这个是通过损坏设备,血淋淋的数据得出来的结论。

第一个提出要使用不锈钢外壳的松下碳性电池,是古大师。(gzhuli)。

作为本论坛至今为止唯一得到“妇科圣手”认证的古大师,的确不是浪得虚名。

网友A:
松下碳性电池一般保质期只有2年,放在电视遥控器里,不管保质期用到彻底没电也不会漏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碳性电池一般保质期只有2年,放在电视遥控器里,不管保质期用到彻底没电也不会漏液吗? ...

塑料包着的,只有正极还有一小块没有包裹。比碱性电池强多了。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碳性电池一般保质期只有2年,放在电视遥控器里,不管保质期用到彻底没电也不会漏液吗? ...

GP是3年。

放遥控器,10年都有电,都不会漏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塑料包着的,只有正极还有一小块没有包裹。比碱性电池强多了。看图。

你的图没有重点,没有特写。

我手机根本看不清楚。

感觉整个帖子就你自言自语。

网友C:
我也被漏液搞怕了,跟风买了碳性,希望如大家所讲的。

网友:
图片实在是看不清,塑料包裹用处应该不大,因为负极需要接触的部分不可能用塑料包裹,而如果电池漏液,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包裹,液体就能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没有重点,没有特写。

我手机根本看不清楚。

手机拍的,多多包涵。摄影水平和拍摄条件都不能和坛主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被漏液搞怕了,跟风买了碳性,希望如大家所讲的。

没有任何人反应松下或GP的碳性电池漏液。

网友D:
台灣林老師的电池漏液解釋,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灣林老師的电池漏液解釋,看附件。

感谢分享。

我总结碱性电池漏液的主要原因:
1)碱性电池的电解质是碱性液体,碳锌电池是糊状电解质,比较“干”;
2)碱性电池的负极的“钉子”接缝处最薄弱,所以常见的漏液的地方都是负极。

碱性电池正极是不锈钢筒,并不容易被腐蚀掉。
碳锌电池的负极是锌金属筒,见过筒体被腐蚀的,周身起皮。

网友:
好,以后注意用碳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我总结碱性电池漏液的主要原因:

要买不锈钢外壳的碳性电池。GP与松下都是。不会漏液。

网友A:
碱性电池是技术进步,毕竟容量大,寿命长,现在搞得大家都回到用碳性电池,不是谁的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碱性电池是技术进步,毕竟容量大,寿命长,现在搞得大家都回到用碳性电池,不是谁的悲哀。 ...

是啊,碱性电池厂商,就没有办法把碱性电池的脆弱部分,包包硅胶什么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碱性电池是技术进步,毕竟容量大,寿命长,现在搞得大家都回到用碳性电池,不是谁的悲哀。 ...

除了小部分电工,其他人都不知道。
是有品牌在做改进,号称不漏,我没有试过,不推荐。

网友:
我每次看到电能耗尽的电池,就不舒服。于是我所有的设备都是可充锂电池。只用一节干电池的,就改升压电路,使之能使用3-4伏的锂电。除了购买时随机配的一次性电池,从来不买一次性电池。

网友:
我福禄克里面用的金霸王也漏液了,赶紧买了GP的碳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