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mwin 2D 绘图绘制颜色一半就修改了

楼主(2018-10-20):
介绍如下: 通过对话框创建第一个界面后按一个按钮 进入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是在paint里面重绘的24个圆形代表红绿灯,这个界面创建了一个定时器,设想的是每秒刷新一次paint内24个圆(圆的填充颜色是红黄绿黑轮流显示,黑暂时不显示),定时器 重绘调用这个函数 WM_Paint( pMsg->hWin);//
现在的问题是:如图所示填充元会出现半个情况并且串色了,还有就是通过打印我看出,每一秒调用一次  WM_Paint( pMsg->hWin) 。paint消息内容会进入3次,每次进入paint 只是重绘一个整屏幕三分之一左右,
我怀疑是整个有个可能和emwin的对这个屏幕绘制机制有关系,或者底层绘制设置有关系,下面会上传。c的源码,我在总循环中调用guidaly。

网友:
高大上的交通灯

网友:
没看文字,第一眼以为是个qfp的封装。。。

网友:
我也以为是个封装!嘿嘿嘿!

网友:
咋一看以为是LQFP封装。

网友A:
是不是重入了,先把你的timer间隔加长试试

网友:
如果带 os 需要实现 gui_lock 和gui_un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重入了,先把你的timer间隔加长试试

谢谢 暂时还没上系统,

网友:
EMWIN你玩得真6666

楼主:
学了半月了。精髓还没掌握,可以搜索2天速成emwin 那个资料很好,不过2天是理解不了的我比较笨

网友B:
EMWIN这个图形系统在高分大屏上是相当的蛋痛,加大图形系统的内存,可以减少屏幕绘制的次数,但其它地方内存就不够了。
我试过的一块800X480的屏,得分十几次绘制才能完成。每次绘屏时是从上向下输出,大约就是一次绘屏输出几十行。全屏得分十几次才能绘完。
这个绘屏操作得花不少时间,如果在绘制期间,你在定时程序改变了灯的颜色,就会绘出不同的灯色。
解决办法倒简单,就是别用全屏刷新。窗口获得屏幕时,在paint消息中绘出底图,就是大家说的qfp封装。然后在定时器程序中,先获得屏幕指针,在屏上逐一按底色绘圆,在圆中绘数字。如果圆灯位置是一直不变的,那程序就简单之极。如果灯位置会动,就得先将灯所在的底图对应部分重绘一下。总之,STM32的屏幕上,尽量不要全屏重绘。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这个图形系统在高分大屏上是相当的蛋痛,加大图形系统的内存,可以减少屏幕绘制的次数,但其它地方内 ...

谢谢指点

网友:
真的以为是画的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MWIN这个图形系统在高分大屏上是相当的蛋痛,加大图形系统的内存,可以减少屏幕绘制的次数,但其它地方内 ...

请教一下,移植一个emwin 需要多少ram资源(我需要跑视频播放,屏的大小是240*320),我需要怎么评估我的系统ram是否足够?谢谢!

网友:
玩得针66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移植一个emwin 需要多少ram资源(我需要跑视频播放,屏的大小是240*320),我需要怎么评估我的 ...

emwin之GUIConf.h中有个GUI_ALLOC_SIZE,一般是8K左右,该值越大,刷屏重复次数越少。只要允许,越大越好,如果能大到显示RAM的两倍,就能一次刷完。所以STM32之类的CPU选型时先用RAM最大的,后面再按成本要求降,降到用户不能忍受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之GUIConf.h中有个GUI_ALLOC_SIZE,一般是8K左右,该值越大,刷屏重复次数越少。只要允许,越大越好 ...

#define USE_EXRAM  1//使用外部RAM
//设置EMWIN内存大小
#define GUI_NUMBYTES  (960*1024)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块大小

//GUI_X_Config
//初始化的时候调用,用来设置emwin所使用的内存
void GUI_X_Config(void) {
        if(USE_EXRAM) //使用外部RAM
        {
                U32 *aMemory = mymalloc(SRAMEX,GUI_NUMBYTES); //从外部SRAM中分配GUI_NUMBYTES字节的内存
                GUI_ALLOC_AssignMemory((void*)aMemory, GUI_NUMBYTES); //为存储管理系统分配一个存储块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设置存储快的平均尺寸,该区越大,可用的存储快数量越少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设置默认字体
        }else  //使用内部RAM
        {
                U32 *aMemory = mymalloc(SRAMIN,GUI_NUMBYTES); //从内部RAM中分配GUI_NUMBYTES字节的内存
                GUI_ALLOC_AssignMemory((U32 *)aMemory, GUI_NUMBYTES); //为存储管理系统分配一个存储块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设置存储快的平均尺寸,该区越大,可用的存储快数量越少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设置默认字体
        }
}

我在确认一下是修改这个 GUI_BLOCKSIZE这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ine USE_EXRAM  1//使用外部RAM
//设置EMWIN内存大小
#define GUI_NUMBYTES  (960*1024)

emwin版本、文件可能不同吧,我没有找到你的例子中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版本、文件可能不同吧,我没有找到你的例子中的语句。

谢谢了,我这个版本的是有2个函数一个是设置总内存大小,另外一个是这个块的大小,假设是100k总量 然后块大小设置成1K ,这个就有100个内存块(假设没有分配内存时候损耗)
  GUI_ALLOC_AssignMemory((void*)aMemory, GUI_NUMBYTES); //为存储管理系统分配一个存储块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设置存储快的平均尺寸,该区越大,可用的存储快数量越少
我增大了GUI_BLOCKSIZE也就是块大小好像比原理快一点,总内存大小这个1M ,为了保险我设置了960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