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贴片电容真伪?

楼主(2018-10-20):
最近电容老是短路的。DCDC输入前的,DCDC输出的。TP4056输入的,TP1056接充电脚的。各种短路。比较多的是三星22uf/25V的,用在电压不超过10V的地方。
目前有可调电源,电桥,有没办法分辨真伪。

网友A:
用光谱仪打光谱,分析钯含量,与正品的指标对比,偷工减料的肯定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谱仪打光谱,分析钯含量,与正品的指标对比,偷工减料的肯定是假的

某宝好几万。。。。。。还有没其他方法

网友B:
能说下货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好几万。。。。。。还有没其他方法

你的电容不会是在某宝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货源吗?

采购买的。有人打电话到公司推销。他们在深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不会是在某宝买的吧

不是深圳的公司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深圳的公司买的

最简单的那就看看料盘标签、生产日期、批号和包装有没有线索了,和正品的对比
其他也没什么好的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深圳的公司买的

另外22uF  25V电容 一般都是1206封装的,你的是什么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22uF  25V电容 一般都是1206封装的,你的是什么封装

0805封装的。我用的地方电压不高,最高不到10V,适配器输入9V,输出5V,然后有个电池升压6.5V

网友C:
不用怀疑,货源有问题~~

另外,首选日系,再则台系,几乎都可以满足需求了,都有很多选了~~~尽量不要用三星,fh,正不正品也一样,。。。

过来人的血的教训。。。。

网友A:
引用 楼主:
0805封装的。我用的地方电压不高,最高不到10V,适配器输入9V,输出5V,然后有个电池升压6.5V ...

那应该是实际耐压达不到,你可以用直流电源测试一下,电源直接接电容上慢慢加电压,看加到多少伏会爆,另外如果到25V也没爆,通电时间长些试试,如果没问题 ,然后用10V供电,在你的板子上,用热风枪加热电容看看会不会爆。
另外0805大容量电容,用在电压超过5V的场合,很不可靠,0805我一般最多用475的容量,50V耐压实际使用不超过15V; 10uF以上,47uF以下,耐压50V,工作不超过15V 必须用1206以上的大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实际耐压达不到,你可以用直流电源测试一下,电源直接接电容上慢慢加电压,看加到多少伏会爆,另 ...

这招没用的~~

上一批供货商包工包料做出来的板子,电容有问题,供货商自己买了高压电源,测试直流电压,个个都通过

然后焊接到板上,上机工作时,时不时短路挂掉。。。。

后来板上用村田/tdk替换了三星/fh,安逸了,一个问题都没有再爆了~~

网友B:
估计是货源问题. 八成是买到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怀疑,货源有问题~~

另外,首选日系,再则台系,几乎都可以满足需求了,都有很多选了~~~尽量不要用三 ...

就怕再买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实际耐压达不到,你可以用直流电源测试一下,电源直接接电容上慢慢加电压,看加到多少伏会爆,另 ...

25V的,我用28V试过,没炸。通电前16uf,通电几秒钟后,再测试变成18uf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货源问题. 八成是买到假的了.

现在是没能证明电容有问题,意思是让我检测哪里设计有问题。。。。。

网友:
买盘正品,用显微镜对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没能证明电容有问题,意思是让我检测哪里设计有问题。。。。。

这个比较坑爹,会被怀疑到你设计的问题

好在我那次是以前做出来用过的板子,没问题;后来再做一批出现电容质量问题,不然也得惹得一身骚

网友D:
是瓷片电容吗?我怎么感觉我用瓷片电容,都没有问题啊?甚至有一次,10v耐压,用到24v系统,都没爆没短路。容量下降到多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坑爹,会被怀疑到你设计的问题

好在我那次是以前做出来用过的板子,没问题;后来再做一批出现电 ...

做了三四批了,就是没写日期。采购一直说没换材料。最近出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瓷片电容吗?我怎么感觉我用瓷片电容,都没有问题啊?甚至有一次,10v耐压,用到24v系统,都没爆没短路。 ...

用的三星料。我拿了些测,超压通电几秒钟,电容增加2uf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瓷片电容吗?我怎么感觉我用瓷片电容,都没有问题啊?甚至有一次,10v耐压,用到24v系统,都没爆没短路。 ...

小容量内部短路几率低,容量越大越容易短路,还有摔过不要用,除非rp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容量内部短路几率低,容量越大越容易短路,还有摔过不要用,除非rp特好。 ...

这条不现实吧,电容焊到板子上摔了或震动,还不能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实际耐压达不到,你可以用直流电源测试一下,电源直接接电容上慢慢加电压,看加到多少伏会爆,另 ...

你误人了,22uf/25V  ,这个25V是额定电压,耐压记得是额定电压的三倍,甚至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误人了,22uf/25V  ,这个25V是额定电压,耐压记得是额定电压的三倍,甚至以上。 ...

估计都是用钽电容用怕了吧,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估计都是用钽电容用怕了吧,呵呵

钽电容的名声,我觉得是被遍地的假货活生生给败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钽电容的名声,我觉得是被遍地的假货活生生给败坏的。

这点我强烈同意,我们采购的avx 16v e型,最高耐压只有10v,但是我们用十几片上12v用了大半年竟然一个没烧。后来换同事找的一家供应商的假avx,tmd用了两周开始各种boom,我艹。然后就是各种拆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点我强烈同意,我们采购的avx 16v e型,最高耐压只有10v,但是我们用十几片上12v用了大半年竟然一个没 ...

细想一下就知道,以前老的笔记本主板上那么多的钽电容,也没见一个爆的。再说AVX的东西能那么烂?
回头再细看看那些采购员买回来的电容,不是丝印不清、表面粗糙、就是有磨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细想一下就知道,以前老的笔记本主板上那么多的钽电容,也没见一个爆的。再说AVX的东西能那么烂?
回头再 ...

我仔细研究过假avx,我艹,顶上打磨都一边高一边低。从此与这家供应商绝缘了。

网友:
买到假货了,特别是三星品牌的电容,据说很乱。以前用三星的电容炸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误人了,22uf/25V  ,这个25V是额定电压,耐压记得是额定电压的三倍,甚至以上。 ...

常温下没事,回流烤过,或者加热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几天被贴片电容短路折腾得够呛,请问哪里可以买到正宗的村田贴片电容?

楼主:
试过,加热还是没短路

网友:
电子料品质真的只能从渠道做把控,被电容坑更是没办法,更坑的时 他们把好的和不好的混到一起给你用,那就更扯淡了,简直无解……  在2.4G上被小电感和电容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