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做了个鼠标,鼠标移动不正常求解

楼主(2018-10-20):
用STM32的HID功能做了个鼠标,鼠标描述符里移动按照相对地址进行移动,发送一次位移数据鼠标动一下,如果发送间隔比较慢则鼠标移动正常,
如果发送间隔小(<50ms)鼠标移动就变乱了,步距变大了,有没有哪位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上找了很多版本的额描述符都还存在这个情况

网友:
这很正常啊,windows有运动补偿的,要不然想象一下你拖着鼠标满桌子打横。你到控制面板里面关掉提高指针移动速度就行了。

网友A:
做了数据滤波没有?速度可以在鼠标里面调也可以在电脑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数据滤波没有?速度可以在鼠标里面调也可以在电脑调

鼠标里怎么调呢,我是自己编的程序实现的鼠标

网友:
兄弟有实现的代码或者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
鼠标是相对位置,直接把相对移位数据放大缩小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