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实现32位编码器计数功能?

楼主(2018-10-20):
如题目,电机16000脉冲每转,一不小心16位就溢出了,导致计数失败,转速很快,经常来回转动,想过在另外一个定时中断中判断,
担心在65535处反复计数,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能实现32位编码器计数?

网友:
我以前是通过定时器,只要定时器溢出时间不到编码输入最快计数实际我是不会超过50000个计数。在定时中断处理溢出问题

网友:
用TIM2或者TIM5

网友:
st上不知道有没有定时器级联

网友:
用定时器,固定周期进中断,计算脉冲增量。然后脉冲增量加上一次的位置,就是当前位置。

网友:
定时器器里用一个32位的变量记录不就行了!

网友:
估计你说的是正交编码接口吧?其他网友估计都搞错了,不是普通的外部脉冲

网友A:
程序自己判断一下
毕竟溢出后数据是断崖式的  很容易判断
--------------------修订
电机转速比较快,还是楼上说的意思比较靠谱,用stm32f4的tim2或者tim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自己判断一下
毕竟溢出后数据是断崖式的  很容易判断
--------------------修订

现在我记住了,F4有32位编码器

楼主:
硬件已经做出来,最好能靠软件解决啦,我用的是TIM4,就算PIN TO PIN兼容也是没有32位,我奇怪的是,ST官方FOC库支持F103系列的,是怎么判断编码器溢出的

网友:
预分频。。。。。。。。。。
ST的定时器和PWM都是阉割的,16位,这点比NXP差的多。

网友:
定时器是支持主从级联,但编码器有正反,搞不了,用软件实现比较合适。

网友(2018-12-06):
加个溢出中断

网友:
我记得STM 的编码器接口, 可以再满和 0 的时候都产生中断, 从而判断出是正转了一圈还是反转了一圈

网友:
不知这个帖子是否对你有帮助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258139-1-1.html

网友:
楼主是用正交编码器计算速度吗?计算速度的频率再快些不就行了吗,比如再最快的情况下,编码器增加500个脉冲的时间作为检测频率,就不会溢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