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亲认识这样的夜灯?现在不亮了,如何拆解?

楼主(2018-10-20):
电工折腾活动开始。。。。。

网友:
一脚踩下去——再买个新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或者用螺丝刀拆。。。

电工居然要问这种怎么拆的问题????

难道不是想怎么拆就怎么拆???

网友:
目测外壳是ABS,电工可以用洗板水溶解

网友:
橡胶大锤伺候

网友:
从底下拆

网友:
哪儿有螺丝哪儿下手,哪儿有接缝哪儿下手,哪儿不顺眼哪儿下手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除了6楼  感觉楼上的办法都不错、

网友:
自己要是不忍心下手,邮寄过来我来帮你拆

网友:
请实况转播一下折腾的情况

网友:
既然不亮了,那就大胆拆,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么简单,呵呵。

网友:
大胆拆啊,都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