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导出gerber文件没有板框

楼主(2018-10-21):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

PADS LAYOUT里的PCB实际有板框,但是导出gerber是没有。

今天发了个文件给嘉立创,那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导出

的gerber文件没板框,PCB板不是我画的,然后,我自个也去导出

gerber也没看到板框,是为什么???

我第一次接触PADS。

网友A:
导Gerber时设置对了没?板框那一栏有没有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Gerber时设置对了没?板框那一栏有没有打勾?

有的

网友B:
我习惯把每一层的文件里面的板框都给勾上,你的PCB文件里面的板框是板框属性还是2D线属性,会不会是画了线但是没有改成板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习惯把每一层的文件里面的板框都给勾上,你的PCB文件里面的板框是板框属性还是2D线属性,会不会是画了 ...

我自己也转了,每层板框勾选了。也是没有。
然后,我在pcb右击选择板框,可以拉动板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转了,每层板框勾选了。也是没有。
然后,我在pcb右击选择板框,可以拉动板框。 ...

定义CAM文件里面图层设置菜单预览选择里面看有吗?
右键选择形状--点击板框--右键特性--类型是板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转了,每层板框勾选了。也是没有。
然后,我在pcb右击选择板框,可以拉动板框。 ...

右键选择板框和选择形状都是可以选中2D线的并且拉动,但是选择形状没办法选中板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CAM文件里面图层设置菜单预览选择里面看有吗?
右键选择形状--点击板框--右键特性--类型是板框吗? ...

选择形状,点击板框,但是没能选中板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择形状,点击板框,但是没能选中板框。。。

哈哈,那就奇怪了,这样应该是有板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那就奇怪了,这样应该是有板框的

这是我的板子,你下来看看,能不能看出问题

网友B:
貌似把板框设置到了103层上了,每个图层添加一个103然后选上板框,正常应该把板框设置到每一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把板框设置到了103层上了,每个图层添加一个103然后选上板框,正常应该把板框设置到每一层的 ...

对PADS不熟悉
请问下,每个图层添加一个103,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PADS不熟悉
请问下,每个图层添加一个103,这个怎么操作

最好是让画板子的把板框和挖空区域重新画一下

网友C:
应该是2D线,没有画板框,所以导不出板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2D线,没有画板框,所以导不出板框

实际看,确实是显示板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让画板子的把板框和挖空区域重新画一下

感谢。
最好就是重新画板框是吗?及把一些定位孔等物理外观重新画一下吗?
我如果知道这些,可以自己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最好就是重新画板框是吗?及把一些定位孔等物理外观重新画一下吗?
我如果知道这些,可以自己画吗 ...

可以自己重新画,只要你自己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挖空,我修改了一下,你检查一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重新画,只要你自己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挖空,我修改了一下,你检查一下对不对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