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pago行车记录仪坏了,求其它行车记录仪品牌推荐。

楼主(2018-10-21):
papago行车记录仪用不到一年,首先是粘不住,然后客服又联系不上,粘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两天又开不了机了。
对papago没信心了,求其它行车记录仪品牌推荐。

网友:
捷渡吧,五年只是电池和卡坏了

网友A:
看来要放弃啪啪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要放弃啪啪狗了

我估计国产品牌没有一种质量好的。趴趴狗已经属于最好的了。

网友:
这个不错的,感觉比papago好用。

网友B:
Garmin 我在用,非常好

网友:
去买了个凌度 后视镜的这种 差不多也和papago一个价位

网友:
我12年买的天行汇行车记录仪装在我的那辆沃尔沃上,至今没坏。14年买了一个征服者电子狗、行车记录仪一体机安装在gl8上至今没坏。16年买了辆杰德公司打杂用,买了个趴趴狗装在上面1年多就坏了,开不了机,后来买了几个超级电容换上也不行就扔了,从此对趴趴狗完全无爱!用超级电容代替电池而且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rmin 我在用,非常好

前几天我们说起garmin,接着行车记录仪居然出问题,黑屏,或者拔卡僵尸。
把卡拿电脑上低级格式化一遍,三星卡没坏,撞回去又正常。
看看还能坚持多久,3年不够半。

网友:
补充,我推荐几名员工买的啪啪狗,也有两个坏了

网友:
啪啪狗我买的加内存卡6百多的    一年不到坏了两次   还换了主板。。。。

网友:
我的趴趴狗520好像2年了,也不太正常,凉快天气有时要很久才开机

网友:
极路客G1 3年,除了停车安防有时不能启动,其他都正常

网友:
我手头这个PAPAGO用了将近七年。期间出现过屏幕显示泛白的问题。换了电容后好了。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用的天地游侠的,14年用到现在,还没有出现问题,而且带GPS可以在电脑上看路线,后来另一台12年买的要换(像素太低其实可以用),想再买,发现换成后视镜版本的了,就没有用,现在换了捷渡的,使用了快2年了,还好,就是过段时间就提示内存卡满,要格式化一下

网友:
我用的也是极路客G1,稳稳的,以前用的其他品牌机器发热后内存卡读不到

网友:
我的趴趴狗520要是坏了,我也是不会再买趴趴狗了,,第一个半年,坏了,厂家免费换了一个,,现在这个暂时没什么问题,,前段时候,不断重启,重启了七八次,又正常了

网友:
我用了两个。一个PAPAGO,一个盯盯拍。

正巧昨天晚上在测试功率。两个正常运行都约在0.5A上,约2.5W的功率。

网友:
飞利浦的旗舰型或者次级旗舰型,可以试试,就是平常看里面的视频比较麻烦!

网友C:
在用台湾的MIO宇达电通,质量蛮不错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推荐,今天终于联系上客服,把机器寄回去维修了,说是收到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如果修不好,我打算买个带流媒体的。

网友:
我的也是寄修一次,现在都是挺尸中!换来的后视镜国产货,貌似电池没电了!显示一格电!偶尔启动不了估计要换一个电池了!

网友:
之前看到论坛推荐就买了papago,用了半年不到反复重启,质量真的不行

网友D(2019-01-25):
之前做车机,现在做记录仪,说到底还是一份价钱一分货的,贵点的跑系统,功能全,便宜的就是跑裸机的都有,效果没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用台湾的MIO宇达电通,质量蛮不错的

+1
就是有些贵

网友:
趴趴狗的电源适配器不行,自己换个支持快充的,会好很多

网友:
用久就不稳定大多都是里面的电解电容不耐高温退化了,应该换固态电容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有点贵,手机端软件也没有

网友(2019-10-30):
引用 网友D:
之前做车机,现在做记录仪,说到底还是一份价钱一分货的,贵点的跑系统,功能全,便宜的就是跑裸机的都有, ...

跑安卓系统,虽然功能全,但是更不稳定吧,我用的惠普的导航记录一体机,简直是垃圾透顶,我觉得还是功能越简单越稳定,那种跑RTOS系统的或者裸机的应该是最稳定可靠的。

网友:
千万别买这个狗屁视连科的,7年前广播论坛的木头坛主推荐这个,一票人包括我都买了,当时差不多千元的价格,比别的牌子贵了一倍多,结果2年不到,几乎所有的都出现不停重启的故障,送厂维修差不多可以买个别的新的了,后来木头坛主也公开认错了。

网友:
广播论坛上搞电子维修的大把,包括我也修了很多年的各种电器,但是没有一人能修好视连科的重启问题,后来就这个型号的故障在网上搜索,发现台湾的一个论坛上投诉抱怨视连科那款行车记录仪的一个帖子,盖楼都盖了三十多页,也没有一人能修好。
我4年多前买了360的,用到现在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我的趴趴狗六年多了,没啥事,坏过卡

网友:
现在行车记录仪 买啥好?

网友:
台湾的那个论坛帖子时间久一时找不到了,但是百度一下就可以看到视连科不只是一款产品出问题,而是好几款,最关键是大多数人反应根本找不到他们的售后,或售后极差。。网上最后总结出来的就是视连科的产品里有自毁程序,接近或达到2年就会逐渐出现重启,开始概率低,重启后还能工作几天,逐渐变的频繁,最后开机都开不了,在网上找不到一个人敢说自己修好了视连科的行车记录仪,视连科就是这么牛逼!

网友(2021-08-19):
最近趴趴狗(GoSafe520)有点问题, 汽车上电能启动, 汽车打火时(类似短暂掉电)屏幕不亮了, 不知道是否能正常录像, 要重新按电源键才行, 拆开量电池有3.9V, 虚电带不起来了.

网友:
我的趴趴狗520每年换个电池,已经5年了。。。。别的没有看出问题。。。

网友:
趴趴狗之后我怀了海康威视,2个型号,非常垃圾!

现在换回papago GoSafe560WiFi,非常满意。没有发生过死机或蓝屏。

2.0嘻gjbTXNhJ1gL信 https://m.tb.cn/h.f0e1q3U?sm=bf9776  PAPAGO趴趴狗行车记录仪4K新款GoSafe560WiFi超高清夜视隐藏式

网友E:
盯盯拍用了两年,无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盯盯拍用了两年,无故障

盯盯拍据说高温也死机,虽然我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