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未完成的功率表,附PCB&SCH,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8-10-21):
最初设想是做一个 量程电压:0-40A(分辨率1mA),电压:0-40V (分辨率1mV)的功率表
没有搞过仪表方面,就网上到处找电路,然后东拼西凑了现在这个电路。
平时工作很忙,都是业余挤点时间出来弄弄,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从开始到现在搞了大半年过去了才焊完一片板子。
因为是玩玩为主的所以就不计成本了,2片24位ADC、德国精密分流器、精密电阻,斩波运放等等,都是为了能尽量提高精度。
不是工作的东西,也无所谓公开SCH和PCB了,水平有限,发上来让大家指点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和不足。
程序打算今天开始写。界面上是以前的程序
分流器10mR的,大电流时会很烫,打算用一个40*40的涵道散热器和12V0.3A小风扇吹,分流器边上有两个TO-220电阻是气温低的时候给分流器做预热的。
电路图左下角那一部分是做交流电压测试用的,只是想测试下这个电路。
晶振封装元件,是自己用0603精密电阻做的分压电阻,纯手工搭棚焊的,超不好搞。
测过电阻都是正温度系数的,但没有具体的测量每个温度系数,太麻烦了。
继电器、蜂鸣器等驱动MOS 都是NUD3112 ,驱动继电器专用的。

网友:
有测功率的功能还是只当万用表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场合需要用到精度那么高的功率表,个人觉得增加定时功率采集记录存储会比较实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料堆的有点过分了啊。
只测直流么?

网友:
用料奢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料堆的有点过分了啊。
只测直流么?

不是产品,不计成本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场合需要用到精度那么高的功率表,个人觉得增加定时功率采集记录存储会比较实用 ...

主要是为了测小电流和大电流时不用来回切换电流表档位,
另外,就是做DCDC电源的时候测试电源效率用,比如电子负载就能直接显示功率,而一般的电源都没有功率显示,每次为了提高效率对电路做调整的时候就要计算器按半天。
把这个功率表接了电源后放在DCDC的电源输入端,DCDC输出接电子负载,再从电子负载的串口读取功率值就能直接显示DCDC的效率了。

记录、通讯功能暂时留了串行接口以后再慢慢折腾。

网友:
散热片是用什么画的

网友:
楼主能测电流的有效值吗?

网友:
分辨率确实高,能到什么精度呢,比的上专用芯片精度吗

网友C:
咋没上国内的Meter AFE RN9209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没上国内的Meter AFE RN9209之类的?

搜不到,请问是个啥?

网友D:
温飘不考虑么?

网友:
看下楼主的大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不到,请问是个啥?

奥,瑞能微做的一款超低价的计量芯片,我们有光伏客户,大量在用,说¥1.2...
https://item.szlcsc.com/8136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奥,瑞能微做的一款超低价的计量芯片,我们有光伏客户,大量在用,说¥1.2...
https://item.szlcsc.com/8 ...

原来是电能表芯片,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测小电流和大电流时不用来回切换电流表档位,
另外,就是做DCDC电源的时候测试电源效率用,比 ...

你这个执行力还是强的喽。。
我想搞伺服,想了3、5年了,想搞变频器,也是想了3、5年了。。每年都有一些新想法,趁着工作闲的时候搞搞,但最终只要工作忙起来,最后都是荒于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飘不考虑么?

分流器有考虑温漂,还有PCB下面打算放一块12V的加热片加热。然后还有一个温度检测芯片,到时候看看能不能通过软件补偿。
你帮忙看看哪里还有考虑不到位的?

网友(2019-03-23):
看下楼主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