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下的串口的write是同步还是异步写?

楼主(2018-10-21):
同步意思就是把所有数据发完后再执行write后面的代码,异步就是指执行write后,write自己另外有个线程或者DMA等方式发数据,同时主程序不等数据发送完马上执行后面的代码。另外如果是异步,那么怎样知道什么时候发送完。

网友A:
你说是阻塞吧,linux下的串口wirte的阻塞模式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是阻塞吧,linux下的串口wirte的阻塞模式是可以设置的。

如何操作?我就是普通的打开 open(path, O_RDWR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操作?我就是普通的打开 open(path, O_RDWR );

网上搜一下,大把的文章告诉你如何应用。要设置一些高级点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