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1052 SWD模式不能识别目标芯片

楼主(2018-10-21):
1、开发板是周立功的Rev.D,仿真器使用JLINK-V9,仿真器驱动版本为JLink_Windows_V635g (官网下载),编译环境使用MDK5.26,。
2、驱动安装完成后,将JLINK安装目录中的文件复制到MDK安装目录中的LINK文件中
3、硬件连接为JLINK接口的 7/9/4(TMS/TCK/GND)脚连接到RT1052开发板的 SWD_DIO、SWD_CLK和GND
4、MDK配置网上和开发板提供文档都有,此处不再陈述,软件魔术棒中的setings界面中显示仿真器版本V9,驱动为6.35g,接口为SW模式,但是连接目标芯片
5、点击查看魔术棒界面JLINK上面的LED灯变成红色闪烁几次后变成绿色常亮
以上操作步骤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周立功的Rev.D是自己买的,还是ZLG销售送的呢?
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的Rev.D是自己买的,还是ZLG销售送的呢?
价格如何?

这个型号的板子没有上线买,我是打电话找到他们的销售,288元。
如果你跟我一样这方面是新手不建议哥们买他们的板子,收到货只有一套板子和少量的资料,
要命的是问题反馈很慢,也很匮乏!我没有诋毁他们的意思。
我现在的感受是我穿着超人的内裤端着一杯酸梅汤站在风口思考人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的板子没有上线买,我是打电话找到他们的销售,288元。
如果你跟我一样这方面是新手不建议哥们买 ...

以前ZLG推广的LPC系列芯片资料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
ZLG《深入浅出Cortex-M7——i.MXRT1050_V1.00.pdf》书中写是用CMSIS-DAP调试的,
不过在原子的论坛找到一篇用JLINK V9调试RT1052的方法,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ZLG推广的LPC系列芯片资料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
ZLG《深入浅出Cortex-M7——i.MXRT1050_V1.00.pdf》 ...

之前已经按上面的说明操作过了,步骤和现象是一样的,唯一的是没有识别目标芯片,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B:
把RST 也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ST 也接上试试.

RST接上JLINKLED灯颜色变红,还是不能识别,我想可能是我软件配置有问题

网友:
原子开发板boot1接高能解决,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