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CAN bus 发消息报错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8-10-22):
主要解释:

我用的stm32cube
nucleo f103 rb

现在开了两个任务一个拿来点灯一个拿来向外canbus发送报文
loopback模式

但是报文总是发不出,总是返回发送错误

求指导,或者有例子就更好了,先谢谢能读到这里的各位

关键代码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cmsis_os.h"

/* Private variables ---------------------------------------------------------*/
CAN_HandleTypeDef hca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osThreadId defaultTaskHandle;
osThreadId ID1;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CAN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void CANPUSH1(void const * argument);
int __io_putchar(int ch);
int _write(int file,char *ptr, int len);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int i;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CAN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USER CODE BEGIN RTOS_MUTEX */
  /* add mutexes, ... */
  /* USER CODE END RTOS_MUTEX */

  /* USER CODE BEGIN RTOS_SEMAPHORES */
  /* add semaphores, ... */
  /* USER CODE END RTOS_SEMAPHORES */

  /* USER CODE BEGIN RTOS_TIMERS */
  /* start timers, add new ones, ... */
  /* USER CODE END RTOS_TIMERS */

  /* Create the thread(s) */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defaultTask */
  osThreadDef(defaultTask, StartDefaultTask, osPriorityNormal, 0, 128);   //默认default task 拿来点灯
  default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defaultTask), NULL);
  printf("defaultTaskHandle = %d   \n\r", defaultTaskHandle);

  osThreadDef(ID_1, CANPUSH1, osPriorityNormal, 0, 128);               //CAN 发送报文
  ID1 = osThreadCreate(osThread(ID_1), NULL);
  printf("ID1 = %d   \n\r", ID1);

  /* Start scheduler */
  printf("Start scheduler");
  osKernelStart();

  /* We should never get here as control is now taken by the scheduler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uint8_t c[1];
c[0] = ch & 0x00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c, 1, 10);
return ch;
}

int _write(int file,char *ptr, int len)
{
int DataIdx;
for(DataIdx= 0; DataIdx< len; DataIdx++)
{
__io_putchar(*ptr++);
}
return len;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16;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15, 0);
}

/* CAN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CAN_Init(void)                                           //can 初始化
{
CAN_FilterConfTypeDef sFilterConfig;

  hcan.Instance = CAN1;
  hcan.Init.Prescaler = 16;
  hcan.Init.Mode = CAN_MODE_LOOPBACK;
  hcan.Init.SJW = CAN_SJW_1TQ;
  hcan.Init.BS1 = CAN_BS1_1TQ;
  hcan.Init.BS2 = CAN_BS2_1TQ;
  hcan.Init.TTCM = DISABLE;
  hcan.Init.ABOM = DISABLE;
  hcan.Init.AWUM = DISABLE;
  hcan.Init.NART = DISABLE;
  hcan.Init.RFLM = DISABLE;
  hcan.Init.TXFP = DISABLE;
  if (HAL_CAN_Init(&hcan)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FilterConfig.FilterNumber = 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LIST;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LTER_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sFilterConfig.BankNumber = 14;

    if(HAL_CAN_ConfigFilter(&hcan, &sFilterConfig) != HAL_OK)
    {
          printf("HAL_CAN_ConfigFilter ERR\r\n");
    }

}

/* USART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USART2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printf("can init error \n\r");
  }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B1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B1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B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D2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D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5_10_IRQn, 5,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5_10_IRQn);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USER CODE BEGIN Header_StartDefaultTask */
/**
  * @brief  Function implementing the defaultTask thread.
  * @param  argument: Not used
  * @retval None
  */
/*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DefaultTask */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默认点灯loop
{
        printf("default loop");
  int nLoop = 0 ;
  for(;;)
  {
          //nLoop++;
          //printf("nLoop == %d \n\r", nLoop);
          HAL_GPIO_Toggl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osDelay(200);
  }
  /* USER CODE END 5 */
}

void CANPUSH1(void const * argument)               //发送can loop  问题就在这里
{

  /* USER CODE BEGIN 5 */
        printf("can test loop");
        int nLoop = 0 ;
        CanTxMsgTypeDef TxMessage;

        hcan.pTxMsg = &TxMessage;

        hcan.pTxMsg->StdId=0x11;
        hcan.pTxMsg->RTR=CAN_RTR_DATA;
        hcan.pTxMsg->IDE=CAN_ID_STD;
        hcan.pTxMsg->DLC=2;
        hcan.pTxMsg->Data[0]=0xCA;
        hcan.pTxMsg->Data[1]=0xFE;

  /* Infinite loop */
  for(;;)
  {
          nLoop++;
          printf("CAN_Loop == %d \n\r", nLoop);
          if(HAL_CAN_Transmit(&TxMessage, CAN_FIFO0) != HAL_OK)                     //这里总是返回“can trans error”  以至于报文发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
                  /* Transmition Error */
                  printf("can trans error \n\r");
          }
      osDelay(3000);
  }
  /* USER CODE END 5 */
}

网友:
你看一下CAN外设的ESR寄存器错误代码是什么,然后根据错误序号去手册查错误原因。CAN总线有规定标准错误的代码,这一点ST基本上是实现了的

网友A:
代码不看了, 是不是没有设置那个发生错误自动恢复的位?

网友B:
1、是否can的收发芯片坏了?2、can总线上须有2个设备存在,只有一个发送数据帧会报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否can的收发芯片坏了?2、can总线上须有2个设备存在,只有一个发送数据帧会报不成功 ...

好的,wo我晚上先另外找个板子接上看看效果,照理说can的收发芯片,没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看了, 是不是没有设置那个发生错误自动恢复的位?

这上面的代码,其实基本上全都是设置用的,实际在用的代码,也就几行

网友C:
以前看過8051+sja1000、mcp2515
有CAN自發自收的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過8051+sja1000、mcp2515
有CAN自發自收的Code

嗯,回环模式,试了,还是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