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种用于检测纱线断线的传感器的电路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10-22):
请教下图片这种用于检测纱线断线的传感器的电路原理是什么样的?

样机具体功能是:  纱线在 压电陶瓷片孔内流动时, 指示灯亮,  停止流动时 指示灯灭 ;
由于关键芯片已经被抹掉了,不清楚电路是什么原理, 那位大神有接触过类似的,请提示一下 ?

网友:
“关键芯片”应该是 运放或比较器

网友:
把原理图抄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准备 推下 原理图 ,只是不知道芯片型号 分析起来有些困难

网友A:
这个磨掉的芯片应该是运放,LM358,一路做信号放大,一路做滞回比较器。

网友:
依我的想法来那就很简单。
纱线在 压电陶瓷片孔内流动时,压电陶瓷片肯定会有振动,就会有电压变化,运放将这信号隔直放大峰值检波再加施密特比较即可得到二值信号。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的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断纱或者连纱检测的,但是不允许接触纱线,所以是红外的,把振幅放大再2片红外接收片上。

网友:
纱线检测很有可能用的电容检测,不但能检测到断线,还能分辨粗细。具体原理说不太清楚,但是看到这么做过,只知道纱线会影响传感器的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磨掉的芯片应该是运放,LM358,一路做信号放大,一路做滞回比较器。

我刚 量了下 引脚电压, 4, 8脚是电源

网友:
我有用红外对管做的,纱线甩动时,红外接收信号为交流信号,后面就是放大比较器

网友:
LM358 八九不离十。 请上电路吧。

网友:
多是运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