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无线调试器ATK-WLDBG发布,资料下载链接

楼主(2018-10-22):
1.百度网盘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l6BiQqGpEl4ySUknfFJUQ   提取码:pydl

2.正点原子无线调试器交流QQ群:829878199

3.产品简单描述

无线调试器资料下载链接:
http://www.openedv.com/thread-281188-1-1.html

网友:
调试利器,赞

网友:
USB接口太low逼

网友:
无线速度是多少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工作环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工作环境用?

调试电机可以用  炸管子了也不怕损坏电脑了

网友:
什么场景需要这个?

网友B:
哪些场合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移动的机器人上比较好,可以试试了。

网友:
确实有创意啊这个

网友:
在野外调试,太需要这玩意了。
以前都是买的离线下载器。

网友:
同意啊,这种USB接口的线,估计我现在都没有了,楼主不考虑换种接口吗?

网友:
为啥我想到的是,为啥发送端这么大,最好发送端和u盘一个大小

或者发送端

网友:
距离最大可以是多少

网友:
距离怎样   另外高低温效果 怎样?

网友:
这货是j—link吗?是的话还可以玩玩

网友:
接开发板那一端的接收器是从调试接口供电 嘛

网友:
对对,最好microUSB 或者TYPEC,现在找个miniUSB线都费劲。

网友:
不知道调试的时候延迟怎么样

网友:
需要隔离的场合用这个比较安全合适

网友:
USB口确实要换+1,另外这么强大的NRF24驱动程序能不能开源啊

网友:
这种Mini USB 口的线我得在我杂物箱里面翻翻

网友:
这个太爽了,准备申购一个。

网友:
还以为是wifi或者网口的局域网JTAG调试,远程可以VP****N来调试。

网友:
没找到购买链接,还没发售吗?
--找到了,原来叫ATK-WLDBG,而不是ATK-DEBUG

网友:
好直接啊 +1

网友:
有点失望,还要USB端加那么大的东西,还以为是WIFI的

网友:
是JLINK 就买一个。

网友C:
根据一楼的图 推测是arm那个hid协议调试器加了一对无线透传  标题还想不会是无线USB这样神器吧

网友C:
不是有远程网络USB么 甚至有运行在路由器上的  但是不知道性能如何  我觉得  谁做个单芯片linux外加时序芯片 内嵌远程USB插件  支持lan和WiFi  实现无线USB  不知道速度和实时性是否够用  那样就任何仿真器都可以实现无线

网友:
OPENOCD可以用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些场合用起来比较方便?

1,需要隔离的情况,比如你的目标板是非隔离电源供电的,这个时候最好用隔离的调试器来调试。
2,会动的情况,比如小车,四轴,机器人之类的调试。
3,其他不方便搞个电脑在旁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远程网络USB么 甚至有运行在路由器上的  但是不知道性能如何  我觉得  谁做个单芯片linux外加时序芯 ...

不是无线usb

楼主:
这种miniusb质量比micro的牢靠,体积比打印口的小。
所以用mini口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miniusb质量比micro的牢靠,体积比打印口的小。
所以用mini口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

type c接口更好啊,不用再准备一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一楼的图 推测是arm那个hid协议调试器加了一对无线透传  标题还想不会是无线USB这样神器吧 ...

你的推测是对的

网友:
好东西 方便了调试

网友:
无线供电?

网友:
改天买一个试试

网友:
样板放在高低温试验箱   -40~80  之间,有时需要查看数据,这时仿真      扛得住吗?行的话  我来套  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type c接口更好啊,不用再准备一条线

type C得验证下长期可靠性
如果ok的话,确实可以考虑。

网友:
不知抗干扰性能如何,如果上个对讲机附近就被干扰不能调试就....
还有变频器之类的,

网友:
买了一套试试。隔离,允许短距离可以不接线比较方便。

网友:
为什么不是micro usb 或 type -c?

网友:
大家用的怎么样了,好用不?

网友:
90%的人都在说那个USB接口,楼主应该满足消费需求

网友E:
mini usb  确实比micro usb 更可靠,当然 方口的那种更可靠,只是体积大。感觉那些  嫌弃 usb的都是没有大量应用的经验的。

网友:
既然是工程师用的工具,坛里的反应应该就是广大工程师的反应

网友F:
开卖了吗?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这个有意思了,不用老是拖着线了

网友:
cmsis-dap 的吧? CSDN上又看到过这么做的

网友G:
mini USB差评
原子不知道哪里得出结论说mini比miro可靠,,,
安桌的第一代充电口几乎清一色miro,,,不知道多可靠
而mini可靠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mini USB差评
原子不知道哪里得出结论说mini比miro可靠,,,
安桌的第一代充电口几乎清一色miro,,,不知 ...

mini USB我们用了差不多十年了,没换过。
Micro USB,同行用了几年就换回mini了,因为Micro很容易被搞坏。
无论是接头掉落,还是线材质量,都不好把控。
当然你愿意搞一根几十块钱的Micro线作为配件,就当我没说了。
2块钱的Mini线,几乎用不坏。
几块钱的Micro线,用一端时间就歇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卖了吗?多少钱一个啊?

开卖了哦
200多一个,你可以去我们店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ni usb  确实比micro usb 更可靠,当然 方口的那种更可靠,只是体积大。感觉那些  嫌弃 usb的都是没有大 ...

可惜大部分人想当然,觉得micro各种好。
我也是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mini USB我们用了差不多十年了,没换过。
Micro USB,同行用了几年就换回mini了,因为Micro很容易被搞坏 ...

我主要是指插座不可靠。miro线材的确不如mini

即然这样,为何不搞A或B口,大一点而以。工作还是以可靠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主要是指插座不可靠。miro线材的确不如mini

即然这样,为何不搞A或B口,大一点而以。工作还是以可靠为 ...

Mini座暂时没有发现可靠性问题。

网友:
我是支持mini接口的,因为我对比过mini和micro接口,很明显前者插的手感就比后者要稳固。

网友H:
整个体积大了呀!特别是接收端,越小越好,板子供电

网友I:
你们家的烧录器0.8米的线烧录不了,手动烧录经常线要弄长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们家的烧录器0.8米的线烧录不了,手动烧录经常线要弄长一点的

哪根线0.8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个体积大了呀!特别是接收端,越小越好,板子供电

体积确实有待改进。 后续改进,谢谢。

网友I:
SWD接口线接0.8米不行,完全烧录不了,还不是不稳定,试了好几次都不行,把线弄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SWD接口线接0.8米不行,完全烧录不了,还不是不稳定,试了好几次都不行,把线弄短就可以了 ...

SWD用这么长,本来就不可靠。。。
尽量在30cm以内
如果你要这么长,直接延长USB线,而不是SWD线。

网友I:
引用 楼主:
SWD用这么长,本来就不可靠。。。
尽量在30cm以内
如果你要这么长,直接延长USB线,而不是SWD线。 ...

你们说明书没说不能这么长呀,我调到最低速也不行,手动烧录30cm操作是很恶心的,烧录器整个会被拖来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们说明书没说不能这么长呀,我调到最低速也不行,手动烧录30cm操作是很恶心的,烧录器整个会被拖来拖去 ...

恩,不好意思

网友:
呵呵,是我不好意思了!十分不好意思!!!

网友J:
RX端太大了,有没有小的,只需要能无线打印串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RX端太大了,有没有小的,只需要能无线打印串口就行

下一代.....

网友:
多个JTAG口,可以增加覆盖面,但是周边看到的,都在用SWD。只用SWD的话,接收端也可以做得小些。

接收端可以接个充电宝的接口,方便外接一路移动的副电源。有时烧程序还是需要外接电源的。

网友:
发送端太low
做成u盘大小的dongle最实用
或者取消发送端,直接用wifi或者蓝牙

网友:
好东西!找机会入手一个!

网友:
迫切需要的,确实能解燃眉之急;没有迫切需要的,你就是做成个花,也是片绿叶~~LZ想法很好~

网友(2019-01-27):
好工具,赞一个

网友K:
这个可以调试S32K14x吗?M4内核的,识别出来的设备是jtag/jlink吗?

网友:
弄个GPRS或者4G远程自动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可以调试S32K14x吗?M4内核的,识别出来的设备是jtag/jlink吗?

没试过这个芯片,但是只要jlink能做的,基本都可以

网友(2020-01-07):
能用J SCOPE嗎

楼主:
没试过,你试试看DAP支持不,只要DAP支持的,我们的这个就可以支持

网友:
要是有那种可以网络远程调试器就好了,一头让客户接在板子上,另一头我坐在家里电脑前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