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通讯方式,单线的,认不出来是什么

楼主(2018-10-22):
通讯方式如图所示....

个人觉得像串口,可是波特率,还有起始位,结束位不好判断...

楼主:
单位是us  ms  ,有小数点的是ms

楼主:
而且单片机也没有串口多余了,怎么检测方便?假设做一个40us的定时器检测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红外的波形40us单片机速度处理好够用

网友B:
1w、串口空闲是高电平,而你这个是低电平。具体用在哪里,也许是自定义的IO通信协议呢?

网友C:
具体出来的数据是什么,倒退一下看看呢

网友:
自定义的吧

网友:
参考DS18B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串口空闲是高电平,而你这个是低电平。具体用在哪里,也许是自定义的IO通信协议呢? ...

感觉反向就像串口了。。。。应该不属于自定义吧....

日本鬼子的东西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出来的数据是什么,倒退一下看看呢

没有数据........要是有数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的波形40us单片机速度处理好够用

红外只是一种方式......具体的还是 是串口还是什么...

楼主:
看了下,DS18B20的时序区别是,0和1的低电平持续时间不一样....

而且也不会出现ms级的高低电平吧....

网友A:
HOMEBUS?你芯片是啥?

网友D:
不是串口波形吧,你这个没有串口起始一个bit的起始位。

很可能就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E:
就是串口吧,RS232电平。一共11位(起始位、8位数据、校验或第9位、停止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MEBUS?你芯片是啥?

不知道呢,没拆机.....只测试了插座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串口波形吧,你这个没有串口起始一个bit的起始位。

很可能就是自己定义的。 ...

看着像,我也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串口吧,RS232电平。一共11位(起始位、8位数据、校验或第9位、停止位) ...

你看的每个位时间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的每个位时间多少?

200-220之间,你把波形再拉开测量一个更准确的值出来。或者上逻辑分析仪。

网友:
等待楼主拆机画原理图看看

网友F:
楼主,你使用的是专用的逻辑分析仪、还是示波器上的逻辑仪测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使用的是专用的逻辑分析仪、还是示波器上的逻辑仪测量出来的?

看风格,好像是泰克的示波器测量的

网友G:
看波形,每个bit的时间应该是200us,那些960,920应该就是1000。
你试着把0,1取反一下分析,可能内部电路有将串口反向了传送,在接收端又作一次反向,到单片机刚好就是同相了。因为你只在接口位置测量,所以刚好是被反向了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使用的是专用的逻辑分析仪、还是示波器上的逻辑仪测量出来的?

示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波形,每个bit的时间应该是200us,那些960,920应该就是1000。
你试着把0,1取反一下分析,可能内部电路 ...

按照200us一个位不好找起始位  结束位那些把....

网友H:
幅度是5v,是5v单片机的串口输出信号,起始位为正,经过232电平转换芯片,起始位就变负的了,波特率自己推算吧,可以找到规律的

网友:
补充一下,这样的传输方式距离不能远,是芯片级的传输方式

网友:
不同时序的波形,示波器也能清晰的显示出来吗?你是不是打开了某些特殊功能模块才能测出来的?

网友I:
自定义模拟通讯啊。。小家电用的很多啊。单线可以做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幅度是5v,是5v单片机的串口输出信号,起始位为正,经过232电平转换芯片,起始位就变负的了,波特率自己推 ...

确实,仔细的辨认了下,位宽是200us,波特率大概是4800,偶校验.....

可惜单片机没有多的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定义模拟通讯啊。。小家电用的很多啊。单线可以做双向

这个不是在小家电上的哦,车上用的....

还是算中档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