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v5 警告問題 找不到警告的原因

楼主(2018-10-22):
小弟最近在編寫程式時發現了三個警告,但我一值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目前有三個我無法去除的警告
..\Src\Wayne_Init.c(42):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NVIC->IP[USART1_IRQn>>2]|=        2        <<        ( (USART1_IRQn&0x3)*8 + 6 );
..\Src\Wayne_Init.c(42):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NVIC->IP[USART1_IRQn>>2]|=        2        <<        ( (USART1_IRQn&0x3)*8 + 6 );

這兩項的來源是中斷(NVIC的初始化)

void        Wayne_Init_NVIC(void)
{
                NVIC->IP[TIM16_IRQn>>2]        |=        3        <<        ( (TIM16_IRQn&0x3)*8 + 6 );        //設定優先權3
                NVIC->IP[USART1_IRQn>>2]        |=        2        <<        ( (USART1_IRQn&0x3)*8 + 6 );        //設定優先權3

                NVIC->ISER[0]                                |=        1        <<        TIM16_IRQn                                //TIM16中斷啟用
                                                                |        1        <<        USART1_IRQn;                                //USART1中斷啟用
}

..\Src\Wayne_Init.c(78):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I2C1->TIMINGR        =                0x0F<<        28
這一項的來源是中斷(I2C的初始化)
                I2C1->TIMINGR        =                0x0F<<        28        //除頻值= 48M/(7+1)                =        3MHz
                                                |                0x0F<<        20        //數據建立時間(4bit)        =        16
                                                |                0x0F<<        16        //數據保持時間(4bit)        =        16
                                                |                0xFF<<        8        //高電平保持時間(8bit)=        32
                                                |                0xFF<<        0;        //低電平保持時間(8bit)=        32

請各位幫我看看,是不是我哪裡寫錯了

网友A:
立即数2, 0xf等默认是有符号数,0xF << 28之后,符号位变成1了,改成无符号数就可以了。写成:0xFu << 28,试一下。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注释掉这部分,一行行打开看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注释掉这部分,一行行打开看是哪里有问题

試過了,看不出為啥發生
然後系統掛掉...
畢竟這幾個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性初始化

网友:
没有错,就是这个死样子。移位多了就出 warning

网友C:
0b0011向左移位如果是32位,肯定是超出范围 了!同样,下面的移位也是。
1 /**
2   * @brief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NVIC
3   * @param  无
4   * @retval 无
5   */
6 static void NVIC_Config_PWM(void)
7 {
8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9
10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1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12
13     /* 配置 TIM3_IRQ 中断为中断源 */
1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BRE_TIMx_IRQn;
1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1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17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18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19 }

为什么人家的NVIC是这样配置的?

网友D:
不过你这个确是越界了。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ISER[8];                      /*!< Offset: 0x000  Interrupt Set Enable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0[24];
  __IO uint32_t ICER[8];                      /*!< Offset: 0x080  Interrupt Clear Enable Register         */
       uint32_t RSERVED1[24];
  __IO uint32_t ISPR[8];                      /*!< Offset: 0x100  Interrupt Set Pending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2[24];
  __IO uint32_t ICPR[8];                      /*!< Offset: 0x180  Interrupt Clear Pending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3[24];
  __IO uint32_t IABR[8];                      /*!< Offset: 0x200  Interrupt Active bit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4[56];
  __IO uint8_t  IP[240];                      /*!< Offset: 0x300  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 (8Bit wide) */
       uint32_t RESERVED5[644];
  __O  uint32_t STIR;                         /*!< Offset: 0xE00  Software Trigger Interrupt Register     */
}  NVIC_Type;

IP是 8bit 的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你这个确是越界了。

typedef struct

我這邊是32bit的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ISER[1];                 /*!< Offset: 0x000 (R/W)  Interrupt Set Enable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0[31];
  __IO uint32_t ICER[1];                 /*!< Offset: 0x080 (R/W)  Interrupt Clear Enable Register          */
       uint32_t RSERVED1[31];
  __IO uint32_t ISPR[1];                 /*!< Offset: 0x100 (R/W)  Interrupt Set Pending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2[31];
  __IO uint32_t ICPR[1];                 /*!< Offset: 0x180 (R/W)  Interrupt Clear Pending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3[31];
       uint32_t RESERVED4[64];
  __IO uint32_t IP[8];                   /*!< Offset: 0x300 (R/W)  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              */
}  NVIC_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即数2, 0xf等默认是有符号数,0xF

看來真是因為有號無號的問題
感謝
我之前都不知道 0x??是默認為有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你这个确是越界了。

typedef struct

不過看來警告也是跟7樓說的一樣
是因為莫認為有號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C:
0b0011向左移位如果是32位,肯定是超出范围 了!同样,下面的移位也是。

大哥舉例的,這種NVIC是使用有保護的函式庫
即使設定有誤也不會導致全面崩潰
而小弟公司使用的晶片容量小塞不進去
所以改用自己編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