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bas70-04在这地方具体作用是?

楼主(2018-10-22):
请问这个bas70-04在这地方具体作用是?

网友A:
电压钳位。。。。过高的电压导出到vcc_3.3V放掉,过低的电压把AGND导入来中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钳位。。。。过高的电压导出到vcc_3.3V放掉,过低的电压把AGND导入来中和下。。。 ...

谢谢。
只是不明白为何还要 把过高电压 流到3.3V去?
这会不会影响到 需要3.3V 网络供电 的 所有芯片。

网友:
同问,好多类似电路都有这种用法

网友:
运放能输出多大电流,不过如果3.3v负载很小,那就会抬高3.3v电压了。

网友:
保护ADC输入不过载

网友B:
用BAV199,漏电流更低,更适合在采样电路里面,BAS70用在开关量上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AV199,漏电流更低,更适合在采样电路里面,BAS70用在开关量上比较合适。 ...

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擦。。。为什么我第一反应是车牌。。。

每当看到您的回复都感觉你好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BAV199,漏电流更低,更适合在采样电路里面,BAS70用在开关量上比较合适。 ...

4148也不错